降压型电源输出小型问题!

楼主(2010-07-15):
最近在调一个电源,发热量很大,测了一个输出的波型,如下图所示。
频率是固定的,由芯片产生的,MOS管也是集成在里面的,外面只有一个电感和一个整流管。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波形为什么会这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是反激电路(含Buck-Boost电路)。出现这样的波形正常。
这个问题,我曾发过个帖在蚂蚁的网站上。懒得再贴一次了。
简单地说,这种阻尼振荡波形存在时间恰是开关管关断时间,产生的原因是电感中电流突变。阻尼振荡的频率由电感和电路中的分布电容决定。

网友B:
这是反激电路(含Buck-Boost电路)。出现这样的波形正常。
这个问题,我曾发过个帖在蚂蚁的网站上。懒得再贴一次了。
简单地说,这种阻尼振荡波形存在时间恰是开关管关断时间,产生的原因是电感中电流突变。阻尼振荡的 ...
引用 网友A:

ret:赞同

楼主:
那应该怎么样解决呢。能发一个你以前贴的地址吗?

网友C:
这个波形很正常,发热大估计是你电路效率低造成的。

楼主:
电感的选型有什么要求没有?最好用什么样的电感,我用的是SMT的。

楼主:
我用的是AP1510,别人的板子都不是很热,而我的板子都烫手!

别人的板子工作频率都是300K左右(这是正常的),而我的板子工作频率都在450K左右!

最后对比发现,我的芯片好像是假的。郁闷啊!

别人的芯片上字迹很清晰,而我的用烙铁一热就看不见了!

网友D:
这个嘛换一下别人试试就知道真假了

网友E:
反激式电源芯片给的参考波形和这个差不多

楼主:
这个是轻载的模型,输出电压是5V的,我还有一个电源是3.3V的,输出是很好的PWM波,而且还可以看到波形是变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