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30V,10A

楼主(2010-07-15):
向各位大侠请教些问题,能不能用反激式设计300VDC--30VDC,10A的开关电源,还有就是30V,5A的行不(因为以前看到些资料说反激式适合100W以下的电源)。如果不能用反激式,请大侠们提供些意见,非常感谢

楼主:
对了 选用哪种PWM控制器,也请大侠们顺便提一下,谢谢

网友A:
让我想起了cpu供电.电压很低,电流七八十安培

网友B:
能不能?当然是能的,但未必好。考虑到成本体积重量等等,用反激不合适。

网友C:
可以用,只是会比较大点体积而已。

网友D:
300W的反激,那个变压器相当的让人郁闷

网友E:
呵呵  还是改用其它top吧

网友D:
反激之所以功率做不大,主要是受变压器限制。
如果反激解决了漏感储能的问题,原则上效率还要比正激高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