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可调的梯形波

楼主(2010-07-15):
各位大侠好,由于项目需要20多k的梯形波,可行的方案有mcu + dac 转换,也搜索到了一些电路可以产生梯形波

对于梯形波,必须是可以调节的,频率,上升沿时间,下降沿时间。
考虑到自己有单片机基础,但是模电基础不是很好,目前简单点的想法使用电路生成,不带mcu控制,靠rc + 运放,但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可行吗。
另外一个就是用fpga+高速da dds 生成梯形波,这样可控性很高,成本较高,我还得需要学习fpga,程序应该不是很复杂。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出出主意,谢谢了。

网友A:
幅度要不要可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的,最好是能调的,最后还要加上功放放大到100v 来驱动器件的。

网友B:
可参照电视机的场扫描电路的波形产生部分,必要时可调整某些元件参数,建议在模电或数电方面的电路设计时,多采用仿真软件如protues等,这样可简化电路的设计环节及调试的工作量!

网友B:
另外,NE555定时器电路在波形发生方面应用也广泛,可使其产生频率可调的正弦波,而后通过某些波形整形电路整形为梯形波;至于说幅度的调节,对前面处理形成的梯形波而后加电位器调整幅度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的要求,用纯模拟电路可以实现,用高速D/A也可以实现。不过,都不大容易。
用纯模拟方法,可以先产生方波-三角波,再正负限幅切峰。最后得到的梯形波,其频率当然就是三角波频率,梯形上下底高度决定于限幅值,梯形两边的斜率决定于三角波幅度。
若要两边斜率分别可调,那就要三角波上升下降时间分别调整。
楼主要的频率比较高,要波形好看,符合要求,采用的器件频率特性必须够用,普通运放是不行的,分立三极管倒是容易把频率做得比较高,尤其是最后要把电压放大到100V数量级,更是非分立元器件不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对于偶这样的非电出身的菜鸟说,模电只能找现成的电路图,来模拟看看,可以行吗,如果可行再搭电路,这样做倒是很便宜,不过我一点思路都没有。只能找别人的电路。

用高速单片机+da的话,可控性好,价格高,我比较倾向于用高速da转换来实现,毕竟俺的模电太差了,短时间内不可能提升。

再一次谢谢maychang大侠,很感谢。

网友C(2017-11-29):
楼主,你的梯形波生产电路做好?
我的QQ329042351,想请教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