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ADC供电设计

楼主(2010-07-15):
因为VDDA的供电需求<5mA,如果采用外部精密电压源(3.3V),同时可满足VDDA的供电需求,是否把VDDA和VREF+都由外部精密电压源供电更好?
另外,这种方式会影响RTC正常工作吗?会导致断电后重新上电时RTC丢失数据吗?
有什么设计要求?

网友A:
如果芯片(100脚以上的封装)有独立的VREF+,只需要由外部精密电压源为VREF+供电即可;如果芯片(64脚及以下的封装)没有独立的VREF+,需要由外部精密电压源为VDDA供电。

需要注意:任何时候VDD与VDDA的电压差不能超过300mV,特别是在上电和掉电的时候;这就要求VDD与VDDA要同时上电或掉电,并且上升和下降的斜率要一致。一般上,如果VDDA与VDD是同源的,很容易满足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