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死机本质

楼主(2010-07-15):
经验大虾,能否告诉偶,芯片死机的种类与本质.

偶遇到一个问题是,上电初,因电源不稳,造成的芯片死机.这种死机的本质,是硬件的,还是软件的.(我理解的,所谓软件的,就是指:芯片工作正常,只是程序的指针跑飞了.)

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种因上电初,电源不稳造成的死机,与频率是否有关系.

譬如:频率越低,死机的机率就越低.

楼主:
再或者,给偶一个 实验检测结论的思路也可以哇

网友A:
我认为芯片死机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程序跑飞,程序跑飞的原因就比较多了,多加几个看门狗试试吧。

楼主:
经观察:上电初,会有一个大约100ms的锯齿。
若是把电源线故意抖动,会出现许多个这样的锯齿。10ms到100ms不等。

若是程序跑飞,那么,可能就不会经过 初始化 这个步骤。也就是说,可能都无法打开看门狗功能,也无法打定时器中断,等等。这样,如何解决较妥?

网友B:
外狗+内狗+软狗

网友C:
如果芯片 latch up,除了断电,别无他法。

网友D:
程序死,是因为没写好,准确叫飞,这时候单片机还在运行。
芯片死,叫死锁,是可控硅效应造成,单片机不运行,还可能冒烟。

楼主:
程序死,是因为没写好,准确叫飞,这时候单片机还在运行。
芯片死,叫死锁,是可控硅效应造成,单片机不运行,还可能冒烟。
引用 网友D:

NE5532师长:

      我这种情况,如何可以预防软件飞呢?

     今天下午,我的做法是,MCU一上电,立马启动看门狗,又启动低电压(3.6V即复位)复位。外围增加了,上电重启电路(电阻+电容)。再高档的外部电路,成本不允许。

      然后,我人为的制造电源抖动。死机情况明显减少。因为触发是用INT触发的。虽然死情况好转,但是电源稳定后,发现,软件已经跑了很远。无赖,只能让芯片上电之初进行了3秒的 死循环。虽然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基于学习的目的,还是想请教软件一些注意事项。(关于匠人同志的 软件模块化,并设立ID的思路,因为这个软件太小了,一不溜神,软件就跑结束了)

网友E:
不是有个上电复位电路吗?把那个电路搞好就行了。这个电路保证芯片在上电至电源稳定这段时间都处于复位状态。任何时候,你都不能要求芯片在一个电压极不稳定的情况下运行的。

网友E:
因为这个软件太小了,一不溜神,软件就跑结束了

单片机软件还有跑完这个概念?

网友F:
芯片是电路中导电子(电子)流通路径上的一个有源器件罢了。所谓芯片死机,就是芯片的“气血不通”,“电脉”紊乱,电子没有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走罢了。

网友G:
我觉得死机根本的形式就是干扰造成芯片内部存储器(RAM,寄存器等等)异常改变,导致程序混乱。

网友H:
你上电后,在复位引脚,给单片机复位试试,如果复位后正常了,那就是软件飞了。如果还是死的,那一般考虑硬件死锁。

网友I:
同意14楼说法。

网友J:
上电死机,首先应该检查电源稳不稳,再检查上电复位电路对不对,复位电平对不对。本人是全球TOP芯片设计公司的死机治理专家。上电死机,高温死机,老化死机,操作死机,播放死机。

楼主:
你上电后,在复位引脚,给单片机复位试试,如果复位后正常了,那就是软件飞了。如果还是死的,那一般考虑硬件死锁。
引用 网友H:

哦,茅塞顿开!

难怪,有时死机时,我把reset脚接地。然后还是无反应。把芯片的电源脚短路一下后,可以正常。

原来是两种不同的死机类型!!!

楼主:
上电死机,首先应该检查电源稳不稳,再检查上电复位电路对不对,复位电平对不对。本人是全球TOP芯片设计公司的死机治理专家。上电死机,高温死机,老化死机,操作死机,播放死机。 ...
引用 网友J:

经排查,上电初,电源不稳。请专家再详细给点解释

楼主:
单片机软件还有跑完这个概念?
引用 网友E:

跑完 sleep去。唤醒重启难道不可以吗?
若非单片机的软件一定要是循环?

楼主:
芯片是电路中导电子(电子)流通路径上的一个有源器件罢了。所谓芯片死机,就是芯片的“气血不通”,“电脉”紊乱,电子没有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走罢了。 ...
引用 网友F:

哥们是中医世家出生滴吧,偶也算是。嘿嘿~~!

网友K:
呵呵!

所谓芯片死机,就是芯片的“气血不通”,“电脉”紊乱,电子没有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走罢了。 ...

学习了,纯中医理论~~~

网友L:
任何芯片都会有bug,但是这种死机典型是电路设计,上电时序,电源纹波,ESD/EMI不行,是设计问题,MCU跑也是需要条件的,不是什么条件下都能正常跑。死机能重现的话,去抓下波形分析然后再修正不就是了

网友L:
再侃一句,死机的本质是电路和代码设计的不好。。

网友D:
代码死机,自己找原因,狗只是还魂丹,别啥都靠狗。芯片死锁一般都是干扰,比如静电打的,除了下电之外没有恢复方法,复位都不行。主要靠加强硬件抗干扰设计来解决。

网友M:
简单的狗可以用单稳态触发器做一个,成本几毛钱。如果上电就死机的话,自己考虑一下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无非就是电源状态,晶振是否正常启动,软件是否存在BUG

网友N:
有空围观一下!

网友O:
死机和程序跑法飞是两个概概念

网友P:
司机的本质是开车

网友Q:
单片机死机后,上电后,在复位引脚给单片机复位,不能正常工作;然后又给单片机的电源管脚下电还是不行。那位仁兄能给我解释下,兄弟在这先谢谢了。单片机是在水泥厂高压配电柜上死掉的。

网友R:
死机的本质是各种异常。。。。

网友S:
不是已经有结果了,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而不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