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引脚分配的疑惑

楼主(2010-07-15):
举例:如果希望把PA8配置为MCO看时钟信号,通过这样的语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我怎么能够确定PA8被MCO使用而没有被USART1_CK使用或TIM1_CH1使用?
谢谢!

网友A:
哇哇哇,我记得是用MCO,要配置成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哦。

请参看最新版(Version11)的用户手册中table31(page 156)

楼主:
是不是只要我没有使能USART1和TIM1,那么PA8就被MCO所占用?一旦使能了USART1并且USART1_CK信号也使能或者TIM1,则PA8就被USART1占用或者被TIM1占用?

网友B:
如果某个引脚有多个复用功能,则只能使能其中一个功能模块,否则会产生冲突。

网友A:
哇哇哇,好像是的耶。

多个periaphral都能影响这个引脚。

网友B:
看看我的博客,有类似的说明:STM32的功能引脚重映射和复用功能

网友C:
你如果使能MCO输出,就能够确定PA8被MCO使用。

楼主:
请问ST_ARM,是不是把RCC_CFGR的B26B25B24设置为4或者5或者6或者7就意味着使能了MCO引脚?还是有其它的专门使能位?

网友C:
是的,但是下面的代码还要先初始化的:
举例:如果希望把PA8配置为MCO看时钟信号,通过这样的语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