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接口,抗干扰能力不行?如何解决?

楼主(2010-07-15):
哪位大侠用STM32的USB接口,有EMI抗扰电路,由其是对于抗共模干扰;
情况如下:
下位机用STM32的USB接口与PC机通讯,用来检测空调机组故障状态与调试,当机组起来后,USB干扰严重,大概5分钟会死一次,但可以通过软件滤波可处理,在笔记本电脑通上交流电后干扰比之前更加严重,USB通讯会频繁断,之前有考虑更换适配器但客户不同意,USB加磁环效果有改善,但依然未解决全部问题;希望在此“寻宝”有经典的USB抗共模电路者,请给与帮助!

网友(2021-04-19):
羡慕,我的STM32在用CDC虚拟串口的时候,如果也用USART1的话,就会导致USB设备断线。。。求交流13249840081

网友A:
CDC虚拟串口

这个很稳定的!

网友B:
在有一点小干扰时就会断线,软件不能重新连,要插拔才能重新连,很不好用,在无人的现场是不能用的

网友B:
用STM32F407做USB虚拟串口,在平时都可以正常使用,可是在有点小干扰或是D+与D-碰了下时就会出现设备发的数据电脑收不到,但设备可以收到电脑发的数据,表面看来就是抗干扰很差。如果可以让设备检测到连不上时在不影响电脑的情况下复位就可以续继正常到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