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IC内部液晶驱动段式液晶屏 大家给看看啊

楼主(2010-07-15):
为什么MPLAB 仿真后LCD Pixel 没任何显示呢,明明写进去了,就想知道 是否LCD Pixel 好用?
另外问个问题,我有按键是清除键,按一下清除一个数字,再按一下再清除一个,现在我能根据按键找到哪个数码管的值要清除,但是不知道怎么清除啊,PIC内部液晶驱动 都是送LCDDATAx数据,把所有LCDDATA都=0,就清屏了,可我只要清我指定的数码管 如果按照我的显示驱动做,有点麻烦,因为每个数码管对应两个SEG,在去根据DATASHEETLCD那个表去移位送出,不晓得我讲的明不明白 ,不知道怎么清除啊

楼主:
OK了 自己想出了算法 ,就是麻烦点 不过还是搞不明白 为啥LCD Pixel这个窗口不显示???难道这个对段式液晶没用 是拿来显示点阵的???

网友A(2013-07-18):
静待大神的回复,

网友B:
就是段码用。

是MALAB做的有些问题吧,几年前用过,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