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无稳态多谐振荡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15):
如图所示 是三极管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
在网上查看了一些资料,又动手搭了一个电路,也用示波器看了波形,但是还有几个问题没弄懂。
1:VCC上电瞬间,Q1Q2分别由RB1RB2获得正向偏压,此时C1、C2、有没在充电?
2:由于元器件个体差异只会有一个三极管先饱和导通是吗?这些差异具体是什么?
3:假设Q1先饱和导通,C2的放电回路是什么?
4:C2反向充电到0.7V怎么理解?
感觉基础太薄弱了,不能很好的理解电容的充放电过程。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问题太多了哦,一时间回答不上来..

网友A:
我是新手,你可以搭个电路试试哦..
1、一瞬间应该不会充电

网友A:
你好,我刚刚做了个实验。。。我用的电解电容是10UF的,等会告诉你结论

网友A:
1、电容不会充电;
2、永远处于放大的状态;
3、不成立;
4、因为三极管导通的电压Ube=0.7V;所以C的电压为-0.7V。
你看看,对不对哦!
记得结题给分哦。。

楼主:
谢谢楼上关注,这个电路我在发帖之前已经搭电路试验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示波器看过波形,两个三级管是处于 饱和截止两个状态不存在放大。
我只知道C2放电完毕后紧接着进行反向充电,当达到0.7V时,Q2导通,C1开始放电,Q1截止。
在这个过程中对C2的反向充电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C2的负极是0.7v时,他的正极是多少?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个很简单也很实用的电路,就是路边买的那些闪烁的小饰物上用的。分析电路不能一下子把那么多问题都放在那一把抓,要把握关键,请按如下方法试试,你应该能分析出来的。

1 虽然是个互锁的无稳态电路,但是电容的充电和放电,总是有个逆转的时刻的,选这个时刻作为切入点来分析较好;
2 依靠电路中不变的东西,去分析变化量的变化过程,比如电容两端电压是不能突变的,三极管状态改变,会让这个不可突变的电压在电路的电压参照系(地为0点)中产生平移,也就是两端电压同时上升或下降;
3 一个状态时刻要把所有的原件状态都分析到,比如一个状态下不能只分析一个电容,两个电容的工作状态要同时考虑;
4 虽然三极管不是工作在一个绝对的开关状态,但是可以先当做只有“饱和——截止”的开关状态来分析,只后在分析由“饱和”到“截止”再到“饱和”这个过程的变化;

结果其实并不重要,希望你能分析出来。

网友C:
1.充电是在三极管在放大区进行的,因为截至状态没有充电回路,Q1导通了给C1充电,同理Q2。
2.反应时间啊,导通电压啊等等吧
3.确切的说不是放电回路,是电源通过RB2,Q1到地,这样就加了一个方向的电压,来进行中和了。
4.Q1导通那么电容了正极就是接近于0电位吧,而负极是Q2的偏压0.7。饱和状态下VCE比VBE小

楼主:
好吧,让我试着再分析一下
图一是刚开始上电时电路的工作状态

               图一
    上电瞬间Q1Q2分别由RB1RB2获得正向偏压,同时C1C2亦分别经RC1RC2充电。Q1,Q2此时工作在放大区。
   由于Q1Q2的特性无法百分之百相同,假设三极管Q1的电流增益比三极管Q2高,则Q1会比Q2先进入饱和(ON)状态,而当Q1饱和时,C2的正极接地,C2Q1的CE极经VCCRB2放电,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故在Q2 BE极形成一反向偏压,促使Q2截止。同时C1Rc2Q1BE极于短时间内完成充电至VCC,如图所示

           图二
C2正极和负极的波形如图三所示

图三黄色为正极波形,绿色为负极波形
由波形可知,Q1饱和导通后,C2正极接地(黄色平坦部分),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故在其负极产生一个反向偏压(绿色波形)使Q2进入截止状态。
随着C2的放电(或叫中和)电容负极既Q2的BE极电压不断升高,当上升到0.7V时Q2导通,C1的正极接地,C1Q2的CE极经VCCRB1放电,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故在Q1 BE极形成一反向偏压,促使Q1截止。同时C2Rc1Q2BE极于短时间内完成充电至VCC,如图三所示

          图三
同样,当C1的反向电压加到0.7V时,Q1导通,Q2截止,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周期的震荡。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另外,电路对电容进行反向充电,相当与电容反接,会不会对电容照成损坏?

网友D:
你自己分析的好像蛮好的

网友B:
分析得非常好
后面这几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是从网上截的图,也不清楚是什么软件画的,波形图是用multisim10出的。

网友C:
最好还是采用无极性的电容啊

楼主:
楼上,为啥啊?

网友C:
另外,电路对电容进行反向充电,相当与电容反接,会不会对电容照成损坏?

有极性存在这个问题,无极性就不存在了啊

网友E(2010-09-12):

回复 网友A:

怎么可能工作在放大。。。。

网友F:
我也求解答。。

网友G:
我用pspice 怎么仿真不出来,上面图的元件值取多少?

网友H:
工作在放大状态才有翻身的机会啊!

网友H:
不懂的,把邮箱发我,我发本书给你

网友I(2010-10-23):
9楼讲的很到味,终于明白了

网友J:
哈哈!我最近也在研究这种电路啊!看这个帖子学习了啊!

网友K:
我想请问下,电容充电为什么会充到vcc那么大?两边的电势差好像没有那么大啊?
然后楼主您说C2由Q1的CE极经VCC、RB2放电,为什么这是一个放电回路?两边是vcc的电源,怎么会放电呢?

不好意思我刚学模电,所以很多不懂。。。请多多指教哈

网友L(2010-11-22):
分析的真好,收益了

网友M(2011-02-22):
呵呵,来晚了,这个电路还可以做的更精致些,怕是结题了

网友N(2012-01-21):
RC1 / RC2 可公用:  拿掉 RC2,  把2接到1

网友O(2016-02-23):
我用MULTISIM仿真不出来波形图呢?

网友:
不懂,谁能发我相关的书籍不。初学者,勿喷。邮箱:tomsmi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