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现在这个数码管能工作么?附原理图

楼主(2010-07-15):
从来没设计过电路。第一次做这个东西。有些是抄的不太懂。
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1.这个电路能工作么?
2.如果能工作P2口需要加限流电阻么?加多大
3.  R1 R2 R3为什么要10KΩ,4.7kΩ的,560Ω的不行吗?
4.三极管能用2N3906吗?

楼主:
顶一下,千万不要沉啊

网友:
I/O口和数码管相连最好串电阻 增强抗干扰  用仿增器仿增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数码管需串接限流电阻,LED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阻值200到1K之间选择,只是亮度的问题。
P0口输出地址时要用锁存器,573或373,
R4貌似有点大,几百欧姆就行吧,
这样在数码管引脚标注正确,编码正确的情况下,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B:
这个图有几个问题:
1、复位的问题:你这单片机好像是高电平复位,但是你的R4接的是10K,当你按下按键的时候复位端口的电压是1/2VCC,这种高不高,低不低的电位不能使单片机稳定的复位。
2、传统51单片机的P0口是漏极开路输出的,内部没有上拉电阻,需要在外部接上拉电阻,要不然P0口输出就是高阻态。
3、P2口要接限流电阻,不接的话,电源电压全部加在LED和三极管的CE级上面,电流会很大。会烧毁LED和三极管的,
4、R1、R2、R3大小的问题,这三个电阻决定这三极管基极的电流,虽然三级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但是不同的Ib也有有不同的Ic的,只是不成线性关系。
只是个人愚见,如果有错误,请高手指点!

网友C:
r1 2 3 1k是可以的
P0口要接上拉电阻4.7k的就ok了
R4不要的有R5就行了
C1 4.7uf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