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求助:关于LPC2136无法跑通JTAG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今天挑一个LPC2136的电路板,新的芯片,保证没有虚焊,而且板子在以前使用过没问题,JTAG口(包括下拉电阻)也焊好了,测试供电电源正常,芯片管脚处测得的供电电源也正常,但还是无法连通JTAG,没有进行任何设置改动,请问各位高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能想到会影响JTAG调试呢?谢谢

网友A:
加QQ:705877470可以得到支持的

网友B:
芯片焊反了!

楼主(2013-03-04):
很久以前的问题,回想起来,貌似是复位芯片的问题,复位电平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