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0-07-15):
我的放大电路输出为什么全都是正值啊,能帮我分析一下吗,多谢啊

网友A:
运放同相输入没有直流通路

楼主:
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吗,应该怎么解决,不好意思啊,我是菜鸟

网友A:
你的运放是单电源供电吗,把C3去掉了。

楼主:
C3去掉了,还是一样的波形

楼主:
我把C2去掉了,波形就正常了,多谢2楼的高手啊

网友B:
应该是C2吧,神凡大哥...

网友C:
C2未去掉之前R6与R8分压,中间的点为1/2VCC,又因为OP的3脚输入阻抗很大,电容C2有隔直作用,所以OP的3脚,也就是同相输入端就有一个1/2VCC的直流偏置,那输出点直流当然也偏置在1/2VCC了,因为C5不能通直流,OP的2脚反相端输入阻抗也很大,所以流过R10的直流电流很小,其上没有压降。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放大器,电路没毕业这么复杂

网友C:
R8的下面不接GND,接VEE那就不去掉C2也正确了

网友D:
你这个电路是单电源接法。如果采用双电源,去掉C5/R6/R7/R8即可实现正负输出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他本来就用的是双电源,偏置出了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的讲解,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网友D:
双电源去掉C3&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