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关于VBAT后备电池的问题。急

楼主:
现象描述
1、板子焊接好后安装上电池3v(纽扣电池),非充电的。
2、用万用表量量电池电压 3v没问题,但VBAT端电压则只有1点多v
3、将目标板上电(没有下载任何程序),再断电,则VBAT端电压正常。
4、试验我n多板子,结论同上。
5、不安装电池先给板子上电,再断电,再安装电池,现象同上。
疑问:
1、为什么会出现以上现象,这样生产出来的板子,没上电前,很容易将电池电耗光
2、是不是换上电池后都要马上上电。
3、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漏电流?
附图:
file:///C:/Users/zhangyun/AppData/Local/Temp/9X9UZ@BWZ1P%25J@%25[(%60BWFJM.jpg

网友A(2010-07-15):
请用"高级回复"贴图。

楼主:
等版主,等高人,等遇到同一问题的人。

网友A:
什么芯片型号?

最好贴一张照片,我根据生产编号去查一查。当然,如果你能找供应商咨询,可能可以更快得到结果。

楼主:
芯片照片?型号STM32F103VCT6  Z
                       22 CNY 93
                       MLT HP 017

楼主:
供货倒是正规渠道,只不过是中间商,不是一级代理商。估计咨询也没有,他们只懂贸易而已。买了500片。以后是不是可以从你那里进货啊?

网友A:
从我这里进货?  ST不做直销,都是通过代理商销售的。

楼主:
趁你在线,再讨论个问题,经我验证,发现中断也有个bug,清中断标志后必须再另加一个语句,否则中断进2次,当然第二次进去你是查不到标志的。通讯,dma tim 中断都是这样。很容易验证的

网友A:
趁你在线,再讨论个问题,经我验证,发现中断也有个bug,清中断标志后必须再另加一个语句,否则中断进2次,当然第二次进去你是查不到标志的。通讯,dma tim 中断都是这样。很容易验证的 ...
引用 楼主:

这么多人用STM32,我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个问题,肯定是你哪里搞错了。

楼主:
绝对的,我保证。因为是第一次用,我测试比较细,而且很好验证,但不影响应用,一般人可能不注意

网友A:
如何验证?

楼主: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1ms
{
  ms_100_cntdbu++;
  if ((TIM6->SR & 0x0001) != 0)    // check interrupt source
  {
                ms_100_cnt++;
                   TIM6->SR &= ~(1<<0);                          // clear UIF flag
        }

}
这2值不等的  ms_100_cntdbu  ms_100_cn

TIM6->SR &= ~(1<<0);  这条语句不能是最后一条,否则就会再进一次中断,但标志没置位。通过输出管脚或者一个计数,很容易看到。只要TIM6->SR &= ~(1<<0);  再加一条语句,就行了。串口 和 dma都是这样。因为多进的这次查不到标志,一般人不容易注意。估计和指令流水线有关。

楼主:
用2个管脚,用示波器看也很容易看到的

楼主:
其它中断也是如此,我测的应该比较细了,先清没问题的,清完随便加点垃圾也没问题,只是不能是最后清。
用库函数的也没问题,原因同上。很久以前其它的芯片我也发现过类似问题。

楼主:
我没有软件模拟,软件模拟应该没问题。实际运行肯定是这样子了。

网友A:
关于中断的问题,我不认为是Bug,也许像你说的,与指令流水线有关。

因为从来都是先清中断标志再处理中断,所以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当然还需要验证)。

请问为什么一定要处理完中断在清中断标志呢?

楼主:
1、“从来都是先清中断标志再处理中断”,这个有点绝对了,你看看3.3的库,例程中的中断处理,倒是很少是先清中断标志再处理的。

2、处理完清中断的目的和中断处理的内容有关。
   a如果进去就清,在没有退出中断时,又来中断,可以将中断悬挂起来,下次再进,不会丢(仅限一次)。
最后清的目的,是减少中断次数,一般退出前还要查标志,处理好了,请标志退出,提高效率。
   b当然对定时器中断之类的无所谓的。但对外部中断,比如要某些响应事件,一般都是后面清(一些soe时间处理)。
  c另外中断处理程序比较长一般也是后面清中断的(少进中断,提高效率),看具体的应用了。
  d如果n个中断源共用一个中断,也会出现后清的时候,比如定时器3的就有多个中断源。再比如多个管脚共用一个外部中断,不管谁引起的,都要处理所有的,然后统一清掉,如果先请,就要丢中断了。另外就是,一般严谨的处理即使你没有开放你没有用到的中断源,也会叫上标志判断,加上处理(空),清中断(就像中断处理原型是的,理论上永远不会进,但也加上处理)。这样也会出会出现最后清的时候。
   你有时间验证一下这个问题。
3、 但不管怎样,我认为这是个bug(如果你验证和我说的一样的话),否则就应该再勘误表上说明,因为手册上并没说明或者提到必须先清中断再处理。
4、有的芯片是进行读操作的动作就清标志了,那是先清了。

另外VBAT的事情还请你关心

楼主:
当然了,这个问题很好处理,知道就行,提出来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些问题能够汇总到你那里,供别人参考。了解了就好处理,我是就怕程序超出我的预期。
   回家吃饭了。下次在探讨。
   另外就是我下周有个小批量,关于VBAT的事情还请指教!
多谢!

网友B:
arm好像有这个例子,不知道对不对,在这里说一下,就说写一个内存的时候,最后的写要写两次才能真正的写入,你可以查看一下指令集关于写内存方面的说明,我只是提出这个观点,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B:
关于电池,我在一个外部的RTC也遇到过,需要设置一下,不然电池很快就没电了,估计是内部结构的原因,呵呵,不过你串了那么大个电阻,想没电也要猴年马月了。RTC内部是有切换的,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自己还要加一级切换,香主觉得这是自然习惯,还是非常有必要。

网友C:
关于电池,我在一个外部的RTC也遇到过,需要设置一下,不然电池很快就没电了,估计是内部结构的原因,呵呵,不过你串了那么大个电阻,想没电也要猴年马月了。RTC内部是有切换的,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自己还要加一级切换 ...
引用 网友B:

“RTC内部有切换的”?
难道是指当主电源存在时,就主电源供电?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当然了,当主电存在时,使用主电,主电掉了,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池。主电3.3V时正常,没测过低于3V时是不是正常,datasheet看的不仔细,没找到详细的说明。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偶OUT了,芯片已经集成这个功能了么?
不过说实话不敢信啊
就像我们不敢信,CPU内部的看门狗一样……

网友B:
我测试stc的看门狗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当系统电源波动的时候,死了就起不来了,确实和外部看门狗的性能区别较大,但是电源切换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M32发现过上电复位或wdt有问题吗?我没发现问题

楼主:
虽然串了个大电阻,但漏电流如此之大,用不了多少时间电池就over了,另外我测试的结果不是通过软件设置rtc,二是上次电就行了,带着电池上上电。
   版主呢,给个结论啊,等待中。。。。

网友E:
需要注意的问题、、、
mark一下

网友F:
1、楼主处理程序
16# luckytoad

楼主说ms_100_cntdbu和ms_100_cn这两个变量的值不等,则说明有其他中断发生,但是不是楼主进行处理的中断。楼主可以这样测试一下: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1ms
{
  ms_100_cntdbu++;
  if ((TIM6->SR & 0x0001) != 0)    // check interrupt source
  {
                ms_100_cnt++;
                   TIM6->SR &= ~(1<<0);                          // clear UIF flag
   }
   else {
             Other_CNT ++;
   }
}
再看看是什么问题。

2、楼主的电路图
楼主的设计的备用电路用在其他公司的MCU上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用法在STM32上是不对的。
当Vdd掉电时,系统会自动切换到Vbat引脚上,而用户的电路上也会做一次切换,由于你使用的电池电压与3.3V的压差、二极管反应速度和外围电路上的电容值大小的问题,这些会影响到Vbat引脚在内部切换和外部切换的同步性,一旦外部的切换比内部的慢,就会导致Vbat未能及时给内部的Backup区域供电,导致数据丢失。

至于你所说的电压只有1.5V,你可以再检测一下,先将电路从Vbat上断开测试一下,然后再连接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F:
1、感谢st_arm。
2、关于中断,我测试了很多,包括楼主说的方法。刚开始也是怀疑其它中断源引起,但通过监测,排除了,而且定时器6只有一个中断源,他的sr也只有一位有效。
3、如果按你的测试,cntdbu = cnt  但other = 0;原因很清楚,此时你的清中断标志不是最后一句,不会多进中断的,也不会有其他的标志造成进中断。手头有板子的朋友很容易验证的,而且不止是定时器中断,只要是中断都这样的。
4、关于我的电路图,我在仔细按你的思路分析一下。

网友A:
经过咨询设计师,你的问题可以通过减小R39到1K,或者抬高R39与D9连接处的电压至2.7V以上解决;也可以通过增加C35的容量解决,C35的大小取决于R39的大小和R39与D9连接处的电压大小。

这是因为在没有VDD、只提供VBAT时,芯片内部先要检测VDD与VBAT端的电压是否满足要求,然后再断开检测电路切换到正常为RTC供电。这个检测电路会在瞬间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电流,大约是15us和几百uA,如果电压太低并且C35比较小,则上电瞬间芯片VBAT端电压会下降,由于R39较大,这个电压下降的过程会比较长。所以减小R39、增加R39输入端的电压或增加C35的容量,都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先将电路从Vbat上断开测试一下,然后再连接上去。"这个我到测试过,断开VBT,供电的时候是3.3v,不供电的时候,只有电池是3v,我是3v电池。可以确认是VBAT引脚把电压拉下来的。

网友A:
至于VDD上电之后再断电,就没有VBAT端电压下降的问题,估计是你整个电路的滤波电容还没有充分放完电时,这部分电量足够内部检测电路操作,所以VBAT端电压不再下降。

楼主:
经过咨询设计师,你的问题可以通过减小R39到1K,或者抬高R39与D9连接处的电压至2.7V以上解决;也可以通过增加C35的容量解决,C35的大小取决于R39的大小和R39与D9连接处的电压大小。

这是因为在没有VDD、只提供VBAT ...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马上验证。多谢各位,验证好了给结论。

网友F:
楼主在16楼说:“ms_100_cntdbu和ms_100_cn这两个变量的值不等”
“TIM6->SR &= ~(1<<0);  这条语句不能是最后一条,否则就会再进一次中断,但标志没置位。通过输出管脚或者一个计数,很容易看到。只要TIM6->SR &= ~(1<<0);  再加一条语句,就行了。串口 和 dma都是这样。因为多进的这次查不到标志,一般人不容易注意。估计和指令流水线有关。”

请问你是在仿真的情况下看到的还是全速运行后停下来看到的?

楼主在33楼上说:“cntdbu = cnt  但other = 0。”

如果cntdbu = cnt说明中断每次都进去了且标志位UIF被置位了,说明中断没有问题;如果你使用仿真,有可能单步走时,又有一个中断进来,这时你的程序未对UIF标志进行被清除,该位被重复置位,而你的程序并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后清除该标志位时,第二次的中断的信息同时被你擦除了,但是该中断已被传输到Cortext-M3内核,当你退出该中断后,系统会再次进入该中断,但是你看不到UIF标志位,因为你已经将其清除。如果你全速运行时,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因为CPU处理速度很快,能够在下一次中断到来之前清除掉UIF标志位。

楼主:
软件仿真不会出,用jlink能够看到。可以全速运行,停下来看。
但一般我不太信仿真器的。我的习惯是软件仿真,+ 硬件运行,来测试,仿真器我只用下载功能。
我说的现象都是正常下载运行,不带仿真器运行的结果。排除你说的仿真带来的问题假象。
中断时没问题,多进的这次中断,你查不到任何标志的,基本可以肯定是指令流水线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哈哈,关于中断的问题最好你们再开帖讨论,我最关心的是你那个VBAT的问题,:lol

赶快给我一个结论,我好交差,;P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香水城版主:
1、抬高R39与D9连接处的电压至2.7V以上,我不是很理解,rtc一般要求1.8v以上就能维持工作,所以在存储状态下,不能保证连接处的电压至2.7V,如果真是这样数据保持**不了多少时间的。还有就是正常状态下,漏电流很小的时候,连接处的电压就是3v。
2、上电一次就可以,是不是电容残留电压的问题。我正在测试,方法是:
  a、拿一个测试正常的板子,不上电,测量VBAT 电压为3v
  b、取掉纽扣电池,再安装上,不带电测试VBT,电压为1.35.
  c、加电测试,VBAT 3.14V
  b、断电测试,VBAT正常,电压为3v左右。
  e、过一小时,2小时 半天我在测试看看VBAT是否一致正常。
  目的验证是否上电一次就正常,是否和电容残留电压有关,验证是不是只要带电池上过电,就一直正常。

结果实时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中午去开中断的新帖,欢迎讨论。在这里就不讨论中断了。
      关于电池的问题,我继续测试,你也不要急着交差,一定要盖棺定论的。你们也可提出测试大纲,我出测试结果。

网友A:
这里的关键是,需要为内部检测电路的操作提供足够的能量,不管是从VDD提供还是从VBAT提供,内部检测电路操作结束,供电电压和耗电电流都会回到正常水平。如果R39较大,同时R39输入端的电压较低,则能够提供给内部检测电路的电流达不到要求,它的操作始终不能结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结论是比较悲观的。
1、按你说的参数更改电路,试验结果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2、一个正常了板子,放了快40分钟了,vbat还是3v,还正常,排除你说的电容残留电压的问题。
3、你所说的解决方法我分析主要是针对怎么解决断电的时候正确的切换到备用电源上,(切换过程)不会造成数据的丢失。而不能解释为是安装电池后必须上电一下,否则你的电池就会很快报废(不是你预期值)。
4、“安装上电池,尽快上电,然后存储一段时间,一直正常。”如果这个结论是验证时正确的话,工程倒是很好解决。倒是能够容忍和接受的。
5、但还是想不通为啥,仔细看了STM内部框图和VBAT的各项指标,反正我是解释不了。
   香水城啊,结论还得你下啊。我验证。

网友G:
不知道这样电池供电,不给电池充电,可以保持多长时间(主电路不供电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你自己算的(根据电池容量/漏电流,考虑VBAT的最低电压),这么大的漏电流,**不了多长时间的。另外一般电池到1.5v以下,估计rtc也不行了。 但我没查到STM32 vbat的最低电压要求。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好像结论是比较悲观的。
1、按你说的参数更改电路,试验结果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2、一个正常了板子,放了快40分钟了,vbat还是3v,还正常,排除你说的电容残留电压的问题。
3、你所说的解决方法我分 ...
引用 楼主:

你试验过把R39改小一点吗?

你试验过把电池先拿掉,用一个稳压电源代替,提高供电电压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改小了(都试验了),没关系,把电池换成稳压电源也没关系,这比较好理解,因为不管是电池,还是稳压电源提供电源,我的电源都是3v,都是很正常的。
     香水城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的设计师,一块板子,安装上电池后,STM32 VBAT的管脚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估计和这个有关,但我差不到有价值的资料。
     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跟外围电路没关系,也可以很肯定VBAT电压低了,是vbat管脚给拉下来的。
     版主说的以及ST_ARM提到的问题,我再仔细分析,但我认为只是和掉电丢数据有关,也就是或切换出现问题,arm内部切换不到后备电源上。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A:
请问你把C39电阻改为多少?改动之后电阻之前对地电压多少?电阻之后对地电压多少?

楼主:
R39改为1k ,正常的时候前后端电压没变化,不正常的时候后端电压看不出变化,前端没量。

楼主:
这从电路上应该能分析出来,如果VBAT的管脚状态是浮空,或者其它固定什么状态,就应该没问题。gpio什么的都有初始固定状态,但我不知道VBAT的状态,你帮助咨询一下。如果知道按照上电池后,不加电时候,VBAT管脚此时的状态,这个问题估计就能解释了。

网友G:
一般时钟芯片均有 : 电池供电是的电流介绍  推介使用何种电池可用多长时间。STM32是否也应该加上这些参数,以方便使用者

楼主:
现在板子还正常呢,电压没掉,还是3v,放了1个半小时了吧。
愈来愈怀疑,当STM未供电时,此时安装电池,VBAT引脚的状态是异常的(什么状态,我不知道)。
当你上电,STM32将VBAT管脚配置到正常状态(配置信息可以用电池维持的,拔掉电池,就又不行了),(不是用户程序干的)。
如果是这样,一切现象就都能解释了。
    还有版主帮忙问问,看我的理解对不,也算有个定论。

网友A:
这样吧,如果你愿意,寄一块你的板子来我看看。

请通过站内短信告诉我你的联系办法。

楼主:
我的手机号发给你了,如果其他人手头也用电池的,也可以试试,看是否能复现,我有个dome板,但供电是超级电容的。焊死了。

楼主:
板子供电3.3v  电池是3v,vbat好像要求最大也是3v吧(未核实),去掉二极管是否合适?

网友A:
我的电话已经短信给你了。

楼主:
收到,谢了,我手机也开了:handshake

网友A:
我这里做了一些试验,结果与我在32楼的解释基本吻合。

试验1:电池经10K电阻接到VBAT引脚,同时VBAT引脚有一个1u的电容接地。
现象:与楼主看到的相同。

试验2:电池经1K电阻接到VBAT引脚,同时VBAT引脚有一个1u的电容接地。
现象:经过10~20ms的时间,VBAT引脚的电压升到与电池端相等。
此项测试的电池端使用一个稳压电源代替,输入电压在1.8V~3.6V的范围变化,VBAT引脚都能正常达到输入的电压,即VBAT端耗电很小。

试验3:条件与试验2相比,在电池与电阻之间增加了一个压降为0.2V的二极管。
现象:同试验2的现象,但输入电压要达到接近2V才能最终使VBAT引脚能正常达到输入的电压。

上述试验证明了32楼的解释是正确的。

另外:ST手册中推荐的VBAT供电电路,没有要求在电池上串联电阻,楼主可以考虑把电阻去掉或换一个阻值比较小的电阻。

希望听到楼主的好消息,:handshake

楼主:
报告结论:
1、版主所言极是,经过2天的反复测试,将电阻改为1k彻底能够解决以上问题。
2、小批量试制完毕后,有结果再汇报。
3、对于一般RTC电池供电电路,参见3楼。
4、根据STM32特性,可将电路更改设计为下图:
5、再次对版主的热心和专业精神表示感谢,祝你奖金翻番!有时间到北京请你喝二锅头。:handshake

网友H:
报告结论:
1、版主所言极是,经过2天的反复测试,将电阻改为1k彻底能够解决以上问题。
2、小批量试制完毕后,有结果再汇报。
3、对于一般RTC电池供电电路,参见3楼。
4、根据STM32特性,可将电路更改设计为下图:
5 ...
引用 楼主:

你为什么要串一个电阻?

楼主:
也可以不串电阻。
串电阻算是锦上添花,防止异常情况下,很快将电池电量耗光。

网友H:
不必要吧,如果电池供电产品也还在电池之间串个电阻..?

楼主:
强调过了,串电阻不是必须的。
但RTC和电池供电产品不是一个性质。串电阻是建立在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流时uA级别的。

网友H:
只怕正面效果不大,倒是会引起负作用,比如这次你的这个问题....:P

网友I:
我们的电路 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C:
有经验的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会习惯的根据以往的经验加上一些冗余设计
因为他没时间去仔细的看数据手册,
在STM32这个系列可以不用这么设计
汗一个,惭愧的是我的一个板子上也用的是3L的接法……
但偶没串电阻~

楼主:
这个电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外部VBAT和电源之间连接一个低压降二极管还是比较必要的,防止灌电流。
电阻可以看成电池的内阻,或者防过流,防短路设计。只是没看到手册上的相关指标,但因祸得福,现在印象很深了。

网友A:
有经验的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会习惯的根据以往的经验加上一些冗余设计
因为他没时间去仔细的看数据手册,
在STM32这个系列可以不用这么设计
汗一个,惭愧的是我的一个板子上也用的是3L的接法……
但偶没串电阻~ ...
引用 网友C:

有经验的工程师都知道,各家的产品都是有差异的,所以他们在开始设计之前,都会花时间去仔细的看数据手册,力求把这些差异的东西找出来,这样才能做到少走弯路并且心中有数,同时能够真正地发挥该产品的优势。

我认为“没时间去仔细的看数据手册”,这只不过是偷懒的一个借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