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转电压电路

楼主:
我用的仿真电流源是交流10mA的,可是我仿真出来的波形怎么是这样的,不规则,而且输出的电压波形怎么是这样,严重失真啊,多谢啊

楼主(2010-07-15):
交流电源做输入。那输入波形会是怎样的呢,我仿真出来的输入波形是怎么回事,不规则啊,请各位高手帮忙啊

楼主:
等待中,请指教啊:handshake

网友A:
你还是先说明那支2N3904连同运放用在此地是什么目的吧。
波形完全正确,负向被切掉正是那支3904的作用。

楼主:
这是我从网上下的一个电路图,其实我还没有真正理解呢,所以仿真看一下波形。
可是出来的波形怎么是负值啊,而且还是这个形状,能给分析一下吧,多谢啊

楼主:
有没有高手给解释一下啊,多谢多谢啦

网友B:
下边的运放结成了正反馈,有什么用啊

网友C:
当电流源处于信号负半周时刻,3904组成的电流源对电流源进行电流补充,导致电流源负半周被消去!可以这样理解,当处于负半周时,电流源要吸入电流,这时3904对其补充电流~~

网友D:
我想,你在模拟仿真波形时,最好采用电压源;而且,你的电路是I-V转换电路吗?

网友E:
波形是负值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