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号相位的改变

楼主(2010-07-15):
想问一下改变信号的频率、相位、幅值
除了用AD9851芯片控制外
还有什么芯片可行?
或者是什么方法?
各位师傅们
你们见多识广
可有什么好的建议、思路?
主要的是改变相位
谢谢啦!

楼主:
如果是单片机输出两路信号
可否通过程序控制他们的占空比来调节相位?

网友A:
同问
坐等高手
AD9851应该是输出频率、相位、幅值
可编程调制的信号
可输出正弦、三角、矩形信号
就是价格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