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调试通过的stm32 I2C 中断方式程序

楼主(2010-07-15):
已经调试通过的stm32 I2C 中断方式程序,
感兴趣的可以研究参考一下,顺便帮挑挑毛病.

写0 - 128到AT24C01B全部空间,再读出来,比较通过,
亮PB14,PB15管脚LED灯。

网友A:
I2C接口除非是每次数据量小,偶尔有一次通讯,用中断方式最合适。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但鼓励共享精神,赏裤子一条,:victory:

网友C:
你好楼主 我用你调试通过的例子 用STM32f103ze  读写 24lc02  怎么不好用啊

网友C:
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谢谢

楼主:
你的具体情况是啥样子?

楼主:
看看器件地址以及硬件写保护管脚是否对,
别再小问题上栽跟头

网友D:
很不错的例子,多谢楼主共享

网友C:
没有问题啊  我用的是安富莱的开发板 芯片是 STM32103ze   pb6 和 pb7 接到了 24l02 上了 没有错啊  直接用你的例程  发现进入死循环了

网友C:
你的程序 我没有改 就是直接用的  进入中断后

   case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EV7
     i2cRevBuf[i2cRevCount++] = I2C_ReceiveData (I2C1);
     if(i2cRevCount == (i2cRevLen - 1))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else if(i2cRevCount == i2cRevLen)//如果接收完毕
     {
       rdTaskState = 3;//   置位 接受完毕标志
     }

总是不执行       else if(i2cRevCount == i2cRevLen这条语句

楼主:
if(i2cRevCount == (i2cRevLen - 1))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能执行到吗?

楼主:
不行的话,
把                #define ClockSpeed              2000
改为             #define ClockSpeed              20000

把时钟改为20K试试。

网友C:
啊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时钟我改了  我看了一下
if(i2cRevCount == (i2cRevLen - 1))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执行不到这个语句

楼主:
前面的
i2cRevBuf[i2cRevCount++] = I2C_ReceiveData (I2C1);
这条语句能执行到吗?

网友C:
也执行不到 好像是 写好使3 读就不行 了

对了楼主  我编译你的程序是 有警告 应该没事吧

网友C:
if(i2cSendCount < i2cSendLen)这条语句的警告

Warning[Pa082]: undefined behavior: the order of volatile accesses is undefined in this statement F:\STM32\IAR ARM Prj\IIC\stm32f10x_it.c 534

     if(i2cRevCount == (i2cRevLen - 1))这条语句的警告
Warning[Pa082]: undefined behavior: the order of volatile accesses is undefined in this statement F:\STM32\IAR ARM Prj\IIC\stm32f10x_it.c 571

   else if(i2cRevCount == i2cRevLen)这条语句的警告

Warning[Pa082]: undefined behavior: the order of volatile accesses is undefined in this statement F:\STM32\IAR ARM Prj\IIC\stm32f10x_it.c 576

网友C:
/* Master Receiver -------------------------------------------------------*/
    case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EV6 */

这个语句就是始终不执行 。

我看数据手册上写

根据送出从地址的最低位,主设备决定进入发送器模式还是进入接收器模式。
● 在7位地址模式时,
─ 要进入发送器模式,主设备发送从地址时置最低位为’0’。
─ 要进入接收器模式,主设备发送从地址时置最低位为’1’。

是这个的事吗  那也不对啊 你都调试成功了 没有理由啊 我什么也没改啊 楼主

楼主:
警告不会读写问题。
接收的时候已经自动改为1了,也不是这个问题。

你把接收之前的等待时间再延长一点试试。

过几天我买个24lc02试试,按说不应该会有问题

楼主:
你可以看看i2cEventGroup这个全局变量里面存储的I2C消息序列最终到哪一步,
判断哪一步除了问题

楼主:
void Read24C01(void)
{
  u32 i;
  if(rdTaskState == 1)
  {
    if(wrTaskState == 2 )
      return;

    for(i = 0; i < 10000; i++)  这句改为  for(i = 0; i < 100000; i++) 时间延长一点试试
      asm("nop");

网友C:
恩 好的 谢谢你了 楼主
楼主真热情

网友E:
一定得鼓励这种共享精神,这样才能共同进步,楼主辛苦了

网友C:
你好楼主  我用 ST自带的 例程   改了 器件地址 和  每页的字节数 可以用了

网友C:
再次感谢楼主 的热情帮助

网友F:
顶。支持。
I2C要想好用,就是降低速度。
CPU的速度。
查询比中断好用。

楼主:
呵呵,
好不好用,和速度关系不大吧?

只要程序正确,即使400K读写EEPROM也没有问题。

网友F:
可能吧。
我的一言之见。
呵呵。

网友G:
不错的资料,多谢楼主共享

网友H(2013-07-18):
恩,调试一下看看,刚好用

网友I:
光看看不行,能用的话,上来说一下使用心得

网友J(2014-07-02):
借鉴一下

网友(2014-08-30):
I2C的上拉电阻一定要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