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输出

楼主(2010-07-15):
我菜鸟一个,向各位问个问题,3843输出驱动功率管,接R285再并D102有什么用,Z7应该是限制输出脉冲过大,那么R240又是什么用的,非常感谢

网友A:
D102是关断加速开关,R240是保护MOS免受静电击穿;R285太大。

楼主:
谢谢PowerAnts,我不明白D102怎么加速关断,能给我讲讲么 谢谢了

网友B:
谢谢PowerAnts,我不明白D102怎么加速关断,能给我讲讲么 谢谢了
引用 网友C:

当关断的时候,由于MOS输入电容的存在,如果没有D102,输入电容上的电压需要通过R285电阻放电,这个放电过程就是逐步关断MOS的过程。
如果有D102,关断的时候,D102正向导通,瞬间把栅极电压拉低到0.7V,从而快速关断MOS

网友C:
当关断的时候,由于MOS输入电容的存在,如果没有D102,输入电容上的电压需要通过R285电阻放电,这个放电过程就是逐步关断MOS的过程。
如果有D102,关断的时候,D102正向导通,瞬间把栅极电压拉低到0.7V,从而快速关 ...
引用 网友B:

ret:学习,顶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D(2010-09-04):
我明白了,多谢。

网友E:
Z7是限压用的稳压管吧,都有标+15V,R240是用来给Ciss放电增加一个途径的,R285确实是太大了,一般十几欧吧,D102加速关断速度,还增加了sink能力吧,对于EMI有影响,D102有选择的,..

网友F(2010-10-12):
关于D102加速关断的作用以前一直在想,今天听到正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