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读卡器,请前辈指导

楼主(2010-07-15):
刚开始学习RFID相关知识,向了解这个行业的前辈请教一下,现在市场上主流的RFID读卡器采用什么芯片(射频模块),如果设计一款入门级的产品,用什么解决方案较好?十分感谢!

网友A:
mifare,公交卡基本上都用这个。芯片大多用NXP的RC500。也有一些国产的。

网友B:
首先看你要实现的频率了:
1、125k:EM4095或者mcu pwm
2、HF:NXP或者FM都有很多片子可以用
3、900:as399x或者R1000/2000, and so on
4、2.4G:nordic或者TI CCxx
5、5.8G:PHYCHIP或者RFMD...
你要哪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既然是学习,打算用技术比较成熟而且应用广泛的,做13,56M的读卡器。应该会选NXP或复旦的芯片,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