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1000M欧电阻这样测量可行么?

楼主(2010-07-15):
200M-1G欧的电阻,测试电压为100V,想用ICL7109做欧姆表直读,REF和输入电路结构是怎样的?万用表欧姆档电阻原理参考了下,觉得巧妙.

网友A:
个人观点应该是不行的,因为一旦不小心开路,那不是100V直接输入到测量电路或操作工人直接碰到了啊!
如果要测量建议是把这个电阻用两个或多个并联,这样吧阻止降低下来在测量,或者采用电桥的方式。具体的需要在仔细想想,但是应该采用并联降阻止这个方向走。可以先标定好几个1G精度的电阻或其他阻值,跟他们并联测量

楼主:
看到一个产品是用7106做的,电阻值直读,一般的方法是用测电流,然后按R=V/I来做的,但I的分辨率要很高才行2000:1误差比较大,直读的比较好些,应该有一个巧妙的电路

网友B:
我正在设计DMM,有点心得,我觉得用恒流源激励电阻,测量电压就成,可以吗?

楼主:
100V的源流源不好做啊.

楼主:
再说1000M欧怎么做恒流?

网友B:
恒流源用不着100V,比如,做一个2nA的恒流源,I×R=2nA×1000Mohm = 2V,测量满量程2V的电压信号就很容易的事情,比如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后,然后R = V/I

楼主:
呵呵,2nA的恒流源电路板的漏电流都超过它了.

网友B:
呵呵,2nA的恒流源电路板的漏电流都超过它了.
引用 楼主:

兄弟的说法挺吓人的,有没有内行的给指正一下。

楼主:
没有这方面的高人露面?搞了个电路,已经做板去了,过两天装样机测一下看.

楼主:
理论上可以测50M-2000M范围内的电阻,直读方式,不需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