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M自举电路问题

楼主(2010-07-15):
自举电路
一般逆变电路中,因上臂3个IGBT的触发脉冲的参考地是悬浮的,故上臂触发脉冲需3组相互隔离的电源供电。下臂3个IGBT的触发脉冲是共参考地的,只需一组供电电源。故共需多达4组相互隔离的电源。而三菱公司的DIP-IPM采用自举电路结构,可方便地实现单电源驱动。具体工作原理如下:当DIP-IPM起动时,先给下臂IGBT发出足够的充电脉冲数或足够宽的单个脉冲,开通下臂(N侧)的IGBT,使下臂的供电电源通过IPM的内部充电路径使上臂的3个自举电容完全充电,从而给上臂的3个IGBT的触发脉冲供电。然后才开始发出PWM控制脉冲。自举电路充电路径及工作时序图如图2所示。

图2  自举电路充电路径及工作时序图

这是对自举电路的充电分析,
但我有疑问的是即使开通下桥臂的IGBT,上桥臂的IGBT没有开通,它是怎么形成充电回路的呢。还有问下HVIC在这是什么样的回来,在这个里面电流经过HVIC和LVIC也可以形成回路吗?
  望各位高手给予解答,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请高手帮帮忙,指导下啊

楼主:
坛主,能否找高手帮着解答一下啊

楼主:
没人回 自己顶

网友A:
上桥臂开通是充不了电的,因为此时下桥臂必然关闭,HVIC处于高电位

楼主:
5楼的,你好,上桥臂不开通,充电不能形成回路啊 ,你能给详细一点的解释吗?

网友A:
呵呵,看一下你自己发的图。
注意:HVIC的参考端与上管的源级共一个节点

楼主:
呵呵,谢了,之前没有注意看到这个节点。这样就说的通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