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PCB板时的各种收费名目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15):
我先找了一家做板的,他们收的是光绘费、网费和加工费,再问另一家,他们收的是工程费、板费和菲林费,这些费都是什么意思呢?网费和菲林费等同吗,光绘费和板费等同吗?

网友A:
一般来说,样板费包括:加工费,菲林费,工程费,测试费。
你提到的几条
1.光绘费
2.网费  (应该是网版费)
3.加工费

a.工程费
b.板费
c.菲林费

板费是一块板的费用,其余属于附件费用。
光绘费就是菲林费。
测试费就是PCB板通断测试的费用。
加工费(工程费)可以理解为最低收费。
别的费用属于扯淡。

比如你去量贩式KTV。
房费=加工费(工程费)
水果,啤酒=测试费
硬币=板费
如果还有其他费用就属于小费。

网友B:
1.光绘费  应该就是指菲林费
2.网费    应该是指网版费
3.加工费  板费

a.工程费
b.板费
c.菲林费

每个公司的收费标准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