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10-07-15):
系统用电池供电,电源电压要5.2V,如果电压高于5.3V,液晶显示字符的矩阵黑方框比较明显,显示的字符就看不清楚了,我用四节镍氢电池给系统供电,这种电池充满电后,单节是1.4v,四节就5.6V了,我想做一个自动充电器来控制电池充电,可是等充电器自动断电时,四节电池也是充满的,电池输出还是5.6V,想用一个五点几伏的稳压管,可是在关闭系统开关时,稳压管与电池并联,不知道对电池有什么影响呢?是不是也消耗电池的电量呢?
我该怎么将系统供电电压控制在5.2V呢?

网友A:
电池后面加一个三端稳压,adj的。再复杂点,搞个buck或buck-boost的开关电源。

网友B:
镍氢充电可以考虑用GT6316等芯片来处理,邮箱michael_zhang@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