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能给个电工用电脑的装机单啊

楼主(2010-07-15):
能玩单片机,还能看片,偶尔玩下游戏.

网友A:
不玩3D游戏的话,可以考虑基于AMD整合显卡平台方案,功耗较低,性价比也较高。
主板选780G、785G或790G的都可以,品牌方面,双敏、磐正、铭瑄、梅捷等二线厂家的即可,像这类厂家的785G主板都在3xx元的价格水平上,注意要选带串并口的,对电工很重要,高清视频接口则意义不大。
CPU方面选500元以下的即可,在这个价位的CPU中,AMD的产品性价比较高,如盒装的AMD AM2 Athlon 64 X2 4400+才250元,盒装AMD Athlon II X2 250(主频3G、总线2000MHz、高速缓存2M)430元等等。
内存用DDR2的即可,前述主板也往往只支持DDR2内存,2G就够用了,用两条1G的构成双通道内存。
硬盘500G的性价比最好,品牌无所谓,性能和质量都无明显区别,价格也都是280元左右。
其它DVD刻录机、机箱、键鼠等看自己的喜好了,唯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定要买个好电源,别的配件都可以缩水但电源万万不能,这恰恰是很多人装机的最大误区,很多“毛病”其实都是电源系统品质太差造成的,电源至少要选200元以上的,同时最好考虑一下静音电源,同时CPU风扇则可以开启调速降噪,这对长期使用计算机的电工也很重要。

网友B:
配置 品牌型号 数量 单价 选用
*CPU AMD 速龙 X2 5000(散) 1 ¥ 366

*主板 富士康 A74ML-K 1 ¥ 398

*内存 威刚 2GB DDR2 800 (万紫千红) 1234 ¥ 270

*硬盘 日立 P7K500 500GB 7200转 16MB(HDP72 1234 ¥ 295

  显卡 双敏 速配GF210 V512静音版 1234 ¥ 279

  声卡  1 ¥

  光驱 LG DH16NS20 1 ¥ 115

  网卡  1 ¥

  CRT  1 ¥

  LCD 三星 E1920NW 1 ¥ 999

*机箱 酷冷至尊 特警342(rc-342) 1 ¥ 199

  电源 航嘉 冷静王钻石2.3版本 1 ¥ 228

网友B:
大约在3100的样子~!!!~

网友B:
键盘鼠标让商家送套

网友B:
机箱可以便宜点

楼主:
多谢各位,还望各位能多推荐几款有串并口的主板型号,多谢了.周日去华强北装机.

网友C:
台式机太笨了
搬起来很麻烦

网友D:
:o   肖GG,别的都无所谓,键盘则一定要自己选.  不管虾米CPU虾米内存,都看不到,也感受不到,键盘是输入用的,直接可以看到也可以感受到,直接影响操作感受...间接影响效率.  电脑至少有90%时间是人在敲键盘,电脑在等人.最多10%时间是电脑在狂跑,人在等电脑.

网友D:
人等电脑时间翻一倍也才一点点时间, 电脑等人时间多个一半可不得了.

网友E:
直接买个品牌机得了

网友F:
三千多的品牌机就行,上班用着比较爽还有并口。

最近馋i7 920散,1400大洋了。

可惜是那主板就不会带并口。

网友F:
键盘用dell工包的,65吧。我几个月前买的。

网友B:
品牌机???算了吧!我拆过,几乎耗东西都给奸商换了~~~不是内行就算了吧!

网友B:
键盘对我来说咋样的都行,是个键盘都能用!~~

网友G:
键盘很关键的 主要是要看手感 我公司的键盘我用着就很不爽
CHUNYANG的话比较在理 电脑的电源是很关键的 我的电脑当初电源就花了近400块 现在3年多了 一点毛病都没

网友H:
现场装个软件,个机子测试一下!

网友H:
要不 人家在一旁装,你在一旁看着!

楼主:
你的意思是让我学中人?我现在只要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