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令:pmos不正常工作,咋回事?

楼主(2010-07-15):
图一
如图:目的在pmos跟nmos输出端得到两路幅度为48v的方波。
我的理解,在图中B、C两点可以得到反相的正负12v(幅度为24v)的控制mos的vgs的波形。
对于pmos,当小于开启电压-4v以下且pmos的DS间接负电压时,pmos的输出为低电平。(感觉附件中pmos测量图,VGS控制波形跟其输出波形的时序不对)

感觉pmos没有工作。
以下是测量图
图二
从上图来看,黄色波形是图一中C点测的的波形。紫色波形是pmos的漏极输出,显然两者的时序不对,且pmos的输出波形的幅度也不对,正常应为48v

图三
图三是nmos的测量波形
其中黄色波形是图一中,B点的波形。紫色是nmos的输出波形。幅度是30.3v(vcc实验时候用30v代替的48v)

各位前辈高人给指点指点。可能我对pmos作为开关使用还没有掌握。

楼主:
pmos跟nmos用的集成的mos对。

网友A:
对于PMOS,栅极电位低于源极电位一定程度后(即大于开启电压)管子导通,至于输出什么得看你的电路,在负压系统中,地电平才是高电平,先去检查你的管子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谁能帮俺计算看看,三极管导通时,pmos栅极 上的电位是多少?
当三极管导通时候,集电极输出-12v电位,该电位经过pmos栅极串联的电阻分压后经栅极到达源极。因为对pmos的工作状态没有掌握
该pmos的开启电压最大为-2v,最小为-4v

网友B:
pmos的栅极阻抗极大,栅极电压和三极管集电极电压是相同的。

网友C:
能正常工作才怪!光耦输入低电平时输出截止,B点高电平约+12V,C点低电平约-12V,PMOS和NMOS都导通,输出当然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nmos跟pmos的工作状态确实是同打开同关闭,但他们有各自的漏极电阻。我觉得这种工作方式是可行的,就相当于把两种mos看成不相干的元件。不知道可否。

怀疑元件本身pmos有问题。
我用很简单的实验方法,单独实验pmos:用信号源在栅极输入正负10v的控制信号,漏源间加负20v电压,pmos还是打不开。

网友D:
三极管那个100K电阻太大了。 改小点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基电极限流100k电阻和集电极20k电阻仅仅让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不知道跟后面的pmos导通有啥关系?
能解释解释吗?

网友D:
问题是这么大的电阻,是否能让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D:
还有,你12v跟48v有没有共地。

楼主:
回复 网友D:

1、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了。计算如下,IB=24/100K=0.24ma,IC=0.24*100=24ma,RL=24V/24ma=1k,而现在RL=20k,达到了深度饱和。

2、12v跟48v是共地的。

网友E:
管子都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说说你的意见,认为电路不对的地方的理由。
这么笼统的说法不是很科学啊。

网友F:
把MOS管的寄生二极管画出来是个好习惯;
你用的PMOS是什么型号?用在48V上,不怕把PMOS弄坏了?好奇中

楼主:
回复 网友F:
zxmc10a816n8tc
2楼附件是他的datasheet

感谢关注

网友B:
mos管后面的接的什么负载?

楼主:
可能是买的件的问题。
用最简单的实验:信号源输出正负10v的控制信号,加到pmos的栅极,漏极跟地接负压,还是没有打开,而换成其他型号的就能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s后的负载,怎么说呢。可以理解为空载使用。输出的两路方波经过直流高压抬高后接到A、B两点,形成高的电势点,利用AB间的压差进行工作。
1、请王工讲讲, 为使mos工作在截止跟变阻区,栅极电阻跟漏极电阻的取值跟mos跨导间的计算关系吧
2、从实验来看,mos的控制方波的幅度在工作时都有降额。比如不接mos时,光耦跟三极管集电极输出正负12v的方波信号。分别接到mos后,测量nmos栅极信号,正12v电平成了10.5v,pmos的栅极信号,负12v成了负10.5v左右。这个幅度降额是否是vgs的压降?(另外换其他型号的mos,降额有些很大,大于了vgs。例:apm4542,pmos的栅极方波信号的负电平成了负3.9v。)这个降额困扰我好久了,不知道与mos的哪个参数有关。
麻烦王工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实验是单独拿MOS管做的吗?脱离板子了吧?
你做了几个板子?都这样吗?
使用新MOS做的实验吗?
如果没有脱离板子,就怀疑你的后级电路了。
如果脱离板子还这样,就讲不通了。
怎么说ZETEX也是大厂,这种问题是不应该存在的。

网友F:
从BC点的波形来看,你前边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实验结果很重要,从结果上看,很有可能不是这张图上的问题。

楼主:
楼上高手啊!
我现在就怀疑买的元器件mos对管中的pmos不好用。
用其中的任何控制信号来控制nmos是没有问题的。
我对mos的参数没有掌握好。等再开贴跟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F:
1、实验是脱离pcb板做的。就是单独实验zxmc10a816n8的pmos,信号源输入与栅极间加1k电阻,漏极与电源间加10k电阻。同等方法实验其他型号的管子例如AOD405、apm4542,都是可以的。
2、总共做了三块板子。同等方法实验几乎情况一致。虽然怀疑管子质量问题,但是心里还是没底,总认为元件不会出问题的。我再实验实验。
总共买了8只zxmc10a816n8t,不知道你有啥好的方法验证一下他的好坏?

表示衷心感谢!!

网友G:
23楼:
电路没有错。
MOS管相当容易损坏,很容易由于焊接或人体感应造成门极击穿。
你的电路,MOS管工作于开关状态,只要管子可以开关,即可判断为“好的”。
用万用表量量门极与源极,电阻应为无穷大,可以量出电阻即为损坏。
门极与源极短路,源极与漏极之间正向电阻也应为无穷大,反向近似二极管正向。
门极对源极加个电压,使管子导通,这可以用万用表高阻档,源极漏极之间正向反向电阻均应很小。

网友B:
、从实验来看,mos的控制方波的幅度在工作时都有降额。比如不接mos时,光耦跟三极管集电极输出正负12v的方波信号。分别接到mos后,测量nmos栅极信号,正12v电平成了10.5v,pmos的栅极信号,负12v成了负10.5v左右。

从这点看,mos管栅极可能损坏了,阻抗变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有控制信号幅度有降额的情况是在换上正常mos的情况下。(漏极有正确输出)

现在我拿不准这个降额是否是正常现象,还是哪个参数超了mos的某项指标带来的结果。
有点迷惑。

网友B:
正常情况下mos管的栅极可以说是绝缘的,不会影响集电极输出信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正常情况下栅源间是绝缘的,应该没有压降在上面。当初我还怀疑三极管集电极输出信号的降额是否就是VGS(th)。看来理解错了,我再看看电路,是否是电路某个地方电阻的压降还是mos本身的固有原因。(可以肯定的是使用不同型号的mos,降额程度不同)

2、集成mos对管zcmx10a816n8,不工作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今天maychang老大,让我测量测量mos栅源、漏源间电阻,在测量过程中,我发现nmos跟pmos的表现参数太一样了。就怀疑是否pmos集成nmos了,一实验果然如此!要不就死活打不开pmos呢。
询问电子商行的老板也承认了提供的不是原装产品。
也好,不是这个问题,也不会对mos有更深的了解。
谢谢大家了。

楼主:
mos作为开关使用是工作在恒流区,还是变阻区?

网友F:
恒流区。跟三极管一样,三极管开关时工作在饱和区,而不是放大区。
你买本晶 体管电路设计 就明白了,包你茅塞顿开~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啦。
zxmc是啥公司?有官网吗,想去申请样片。

网友F:
你是想问ZETEX吧,现在已经被DIODE收购了
你datasheet最上边的两个**就是.
官网 www.diodes.com
这个问题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