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上电复位问题

楼主(2010-07-15):
菜鸟问题:我自己焊了一块单片机的小系统电路,现在搞不懂复位电路的电源跟单片机的电源怎么结合起来,是不是用一个电源供电就可以了。我做的复位电路时上电复位形式的。如果可以用一个电源供电,那么在下载程序时,按它的说明书来说先上电复位是不是把单片机的电源跟复位电路的电源同时打开呢,难道复位电路的电源一直开着吗?麻烦帮我解释详细点,在此谢了!

网友A:
复位电路接的电源当然应该是MCU的电源了,否则就失去了“复位”的意义,这里也不存在两个电源一说,电源开关控制的是整个系统的电源。

楼主:
谢谢这位兄长的回答!

网友B:
STC单片机烧写程序之所以要上电复位(冷启动),是因为STC单片机上电以后是执行它内部的一段引导代码的,而这段代码就是跟程序烧写有关的。上电以后,单片机会判断是否与烧写软件有握手连接,有则烧写程序,无则跳进用户代码区。而这段引导代码只有在上电那一段时间执行,跳进用户代码区后将不在执行,所以只有上电那一段时间才能烧写程序。
关于上电复位,上电复位是为了单片机能稳定的运行,当刚上电时,由于电压不稳,用示波器去看一下当打开电源开关那一瞬间的波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毛刺。而这些干扰会使单片机的程序跑飞,出现不可预知的问题。上电复位简单的就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当上电瞬间,电源通过电阻对电容充电,电容相当于短路,使得复位引脚上的电位为低电平,让单片机复位。当电容充满电,相当于开路,电源直接接到复位引脚,高电平,单片机正常工作。
STC烧写步骤如下,先把单片机断电。在电脑上把烧写软件配置好,点击下载。等软件上提醒检测不到MCU,请给MUC上电等字样时,打开单片机的电源。等程序下完。

楼主:
谢谢4#的详细讲解,现在我又有个问题了,我用的单片机是5V供电的,本来用三节电池的,现在又在家里找到小时候用的复读机的电源适配器,我想把它移到实验班上,但发现它的背面标示着输出是6V,这样的电压给单片机供电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如果接上了单片机会正常工作吗?数电里讲的噪声容限只讲了输出高电平高于下一级输入没讲高的上限了。

网友C:
6V可能会烧掉单片机。相当于超压20%了

网友B:
到宏晶的网站上下载你所用的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一般DIP封装的最高工作电压只有5.5V。这跟什么噪声容限没关系。当电源电压高出芯片的工作电压时,直接烧了芯片,也就没什么噪声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自己用7805焊接一个5V电源,以后用着也方便,用电池供电,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