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0-07-15):
我有块板子,电源是从AC 220V 变DC 15V  然后经过7812稳压 供给单片机和继电器的。
整个单片机和继电器等负载大概耗电是 0.3A左右,我选用的变压器是 15V/8VA的,算起来也有0.5A左右的供电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板子工作20个小时左右,自动死机(环境温度40°),我量变压器次级出来的电,只有6V多了,正常情况是17~18V的样子,变压器表面发热还是比较严重,有50°左右?
是不是我的变压器选小了?我用的是兵字的
请坛友帮我分析下原因?有没有性能好的变压器推荐?谢谢!

网友A:
死机应当先检查你的电路设计,显然死机时存在短路,靠7812的内保护电路在限流,这时你的变压器没烧说明质量还不错。变压器的功率余量应该留至少1.5-2倍,你的选择在下限,最好用10VA的,但你的遇到的问题不在变压器。

网友B:
变压器一般比较可靠,遇到电压降低应先监控整机电流,看是否变压器是被拖垮的。

楼主:
死机应当先检查你的电路设计,显然死机时存在短路,靠7812的内保护电路在限流,这时你的变压器没烧说明质量还不错。变压器的功率余量应该留至少1.5-2倍,你的选择在下限,最好用10VA的,但你的遇到的问题不在变压器 ...
引用 网友A:

但为什么变压器次级输出会变成6V了?
而且我的板子在散热条件好的空调工况下就不死机?
我的单片机是ATMEL 64L-8AU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情况我也想过
但是我们工厂供电是比较稳定的,而且用电设施也基本不变

网友A:
死机后电流大增是不对的,说明你的设计本身有问题,电流过大而变压器内阻较高时输出电压自然会大幅下降。

网友B:
是让你测单片机那边的整机电流,不是交流电那边。

网友C:
是否电容器存在问题?还是电路后端有串接型基准电压IC,如LM431,前端的电阻过小。

网友C:
可以在死机时间,把点用手触摸电路板上的元器件,看那里异常发热。

网友D:
感觉还是你后边的电路有短路,否则不应该电压拉的那么低,变压器应该是很可靠的

网友E:
先接个假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