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线圈电阻为无穷大!!!

楼主(2010-07-15):
今在公司测一接触器,分断能力115A   测其线圈电阻为数兆欧!!!100A一下的电阻值正常,请教大家   本人初步估计是线圈串电容了。有这种设计吗??

楼主:
是接触器线圈采用直流运行吗??

网友A:
接触器线圈是交流的   阻值 应在2K以下
          是直流的    阻值较大了

楼主:
这个咱都知道啊

网友B:
请楼主重新测量交流接触器线圈电阻估计有误,希望将接触器型号告知大家让别人也量一下。

楼主:
moeller穆勒接触器

楼主:
经多次测量,接触器线圈接线端子两端电阻为9.5M欧。拆开接触器检查发现里面有一电子电路,但因不能完全拆解加上电路板上有一层厚厚的绝缘漆故不能完全看清
   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块类似78系列稳压片的芯片,但比其略大,贴片封装。直接测量线圈两端电阻为200欧(接触器内部测量),但测量时未断开与线圈连接的电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