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603运放问题,有哪位用过

楼主(2010-07-15):
想用OPA603放大一个10M的正弦信号,因为手上只有这么一个高速的运放,但是发现信号连接到输入端近变形了,我搭的是按datasheet最简单的同相或反相放大,一开始以为是偏置电流问题,调配了反馈电阻,还是不行,出来的波形像是占空比很大的矩形波,我是用±12V供电的。
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我用5532做,虽然带宽不行,但是只要信号频率降低到带宽内,5532就能完整的放大,而不想OPA603的信号一直那么糟。

网友A:
反馈电阻再小点,150ohm大一点,试一下。

网友B:
感觉像是震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天神怎么消除振荡

网友C:
—端输入电容是2pf,与2.5k构成低通滤波器,把2.5k改小看看

网友D:
在输入端就发生变形,是你的阻抗不匹配。你得讲你的输入阻抗和传输线阻抗匹配(一般是50欧),调节一下你的PCB布局。可能是自激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在反馈电路上并个电容试试。

网友F:
推荐用圣邦的运放,单电源,调试要方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