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能帮我修改下程序实现我的功能?

楼主(2010-07-15):
我编写了个密码锁程序,要求输入密码正确后,液晶显示密码正确,当密码输入错误后,液晶显示密码错误,并连续输入3次错误后,蜂鸣器报警并锁定键盘一定时间,并跳转到初始界面,等待操作。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
{
uchar jj;
uchar count_wrong;  //错误次数

key_flag=0;   //蜂鸣器关闭信号
init();
delay1(3);
lcd_rest();
while (1)
{
  start:
dis_inputpsw(); //lcd上电显示“输入密码”
switch (getpsw()) //矩阵键盘键值输入,并判断功能
{
case 0:  //键值等于 开锁
{
start1:
   if (psw_check()) //验证密码
     {
dis_ok();  //密码正确显示
key_open(); //按任意键可重新输入
     }
   else   //密码不正确
     { dis_pswwrong();  液晶显示错误

       for(count_wrong=0;count_wrong>3;count_wrong++) //判断错误是否等于3次
     {

   goto  start1;  //没达到3次,重新输入并判断
     }
                       {   //3次输入错误后,蜂鸣器报警,并锁定键盘一定时间

       for(jj=0;jj<120;jj++)
    {
     if(!Beep_End)
        {beep_beep();//蜂鸣器报警
     }
      else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
                while (keynum>=0 && keynum<=15)//键盘锁定功能
                        {
      if(key_flag)
         {
           goto start ; 跳回初始画面,等待操作
                               }
    }
     }
     break;
case 1:break;  //按E号键直接退出,并能清除输入的密码
case 2:psw_change();break; 键值等于 “更改密码”,跳转到修改密码
}
}
}
}
}

现程序运行时出现以下错误:
当第一次密码输入错误后,蜂鸣器就报警并锁定键盘,而不是3次错误后才报警锁定
另外,上面程序为何当第二次密码错误后,显示错误并锁定键盘,但蜂鸣器不报警了。

麻烦大家帮帮我看看程序哪里有需要修改的地方,谢谢了!

网友A:
养成良好的编程序习惯,人家找你的{}对的时候要容易找,你写{}套那么多{},人家怎么找啊

网友B:
for(count_wrong=0;count_wrong>3;count_wrong++) //判断错误是否等于3次

改为:count_wrong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