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芯片求助

楼主(2010-07-16):
遇到一款三端稳压芯片。

当输入5.1v时,输出为5.03v。

sot23封装,封装形式与管脚排布与78l05相同。

但是从稳压精度来看,绝不是7805.

大家帮忙推荐些精密的三端稳压芯片。最好芯片特征和我描述的相符。

网友A:
:o低压差的78L05?

网友B:
LDO吧 应该是

网友C:
70mV的压差?太低了吧,输出小电流还可能,电流大了估计就不行

楼主:
大家帮忙推荐几款5V输出的ldo

网友C:
uldo好像也得100多 200多mV吧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表测呢?
是不是表测的误差啊???

网友E:
tl431稳压芯片

网友:
输入5.1,输出可以到5.03的三端稳压。5V的LDO,不是很多哈。。

网友F:
ADP3330,1,3。ADP3330,3,4,5,6,7,8,9.是ADI公司高精度、低压差的LDO。其中ADP3330,5V输出的Iout=50mA,压差设计80mV,其他压差都在100mV,140mV,200mV左右,允许输出的最大电流则大些,100mA,200mA,300mA,500mA。ADP3338和ADP3339可达1A以上。此时压差为200m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