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液晶模块背光电源接法

楼主(2010-07-16):
请问各位大虾,我用KS0108控制器的液晶模块和单片机相连,背光电源BLA,BLK应该怎么接啊,我看有些资料是BLA接5V,BLK接地,有些是BLA通过电阻接5V,请问哪种是对的。还有是不是背光电源要比液晶模块电源延迟上电啊,我同时上电,屏幕背光亮了,但没数据显示,如果先接通液晶模块电源再给BLA供电,屏幕才有显示,背光也亮,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需要!!
应该说都可以
这样要看你的单片机怎么来控制背光了

网友B:
串不串电阻,是看模块上原来有没有电阻,一般都有。不放心的可以先用3V点背光,看下亮度就知道了。
液晶背光没你想那么神秘,就是个LED,爱啥时候上电就啥时候上电。

网友C:
5532好象都说完了,

A代表电源,K代表控制,一般都是A高,K低。

背光与LCD是完全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