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搞的,PCB图没网络线只有数字表示。求**!!

楼主(2010-07-16):
最近老板让我搞一张别人发给他的图,叫我帮他把原理图与PCB图对应起来,但是我一看PCB图我蒙了,PCB图上无网络表,元器件只有一些不一样的数字,即使同一网络线也是不同的数字表示,我不知道该如何入手?

网友A:
你是在抄板吧..抄板出来的还要修改的..

网友B:
估计是高手直接画板的,用焊盘线直连的,要么就是抄版软件生成的文件。
这样做,把这部分电路做个器件,锁住,如何自己在相应的位置放器件,在画线,检查无误,删除器件,根据连接生成网络表。基本就OK了

网友C:
可以自己给他添加网络
就OK了

网友D:
哪里来的文件, 让人家抄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