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与PT7C4372时钟问题求救

楼主(2010-07-16):
我们自己的时钟电路用的PT7C4372外挂32.768的晶振,但批产后运到客户那边发现,时钟根本没有跑起来。我们怀疑由于受到高温高湿的影响,实验正在同步进行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并且超声波焊接是不是也对晶振有影响啊?
大家对此有何解决方案没有?
难道是晶振本身有问题?接近2万只的量。
还有一部分电池供电的时候,时钟信号正常,一上电就没有了,这又是什么原因?
附带原理图

楼主:
:( 怎么都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A:
我最近也遇到这种问题,就是那种柱状的晶振,我是用在FM芯片上的,一端接地,一端接芯片。因为芯片是QFN的封装,极难焊接,我刚开始怀疑是我的焊接有问题,折腾了两天,后来我的手无意中碰到了这个晶振,就有声音了。换了几颗,有两颗是好的。我也怀疑晶振的质量问题,但如果不良率有这么高,这个厂家岂不早破产了!我现在怀疑走线太长了,正在试验中。。。

楼主:
这样子啊  我们32.768晶振还有电容等绝对都是紧紧靠着7472的,不会是因为线长的,高温高湿是不是对32.768影响也是致命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情况.在电源脚引一个15M电阻到晶振一个脚.试试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  先谢了啊  我先去试试...

试过之后发现时钟会变慢?

楼主:
不要沉...顶起来

网友C:
晕不会吧 我们公司也是 时间 6 7月都有些问题 是不是 温度有 关系?DS1302和32。768??

楼主:
以后还是别用了...现在问题该怎么解决?:)
有没有大神出来解释一下,要不我抛砖开始砸了啊,早晚砸出来....

楼主:
:( 大神  迟到了啊

网友D:
在出厂前测试过么?

楼主:
带电测试没有问题,不加电就有问题,应该是高温高湿导致时钟停振,有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啊?刷三防已经没有用了:(

网友D:
不加电是指用后备电源供电时晶体振荡器停振么?如是,取数台故障样品用热风吹,除潮后降至室温再看。另外再测试温度变化的影响,晶体品质、生产工艺、电路设计及周边器件、PCB材料等都是影响因素,先找导致问题的原因,再确定对策。

楼主:
:'( 哎 谢谢大家...我在试验看看吧

网友E(2010-09-21):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带电测试,在高温高湿条件下,也有停振的现象。。

网友F(2013-01-17):
有类似的问题,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