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20KHZ频率的PWM连续调光在低端会闪烁

楼主(2010-07-16):
用12F615做的按钮控制PWM调光0-100%,按钮一直按下,LED灯快灭时会闪,按钮放掉无此现象,即连续调光在低端会闪烁,我用示波器看PWM的波形正常,频率20KHZ不变,请教论坛高手,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截止占空比设置高一点,例如到10%以下就直接关闭LED

网友B:
可能是PWM参数变化的时间间隔设置不合理

楼主:
我也想过叶工的方法,但这样会有突变的感觉,即突然关掉的感觉。不是渐变。

网友A:
10%以下就已经很暗了,此时就应该关掉了吧。

另外,并一个电容再看看效果有没有改善。

网友C:
把频率调低一些

网友D:
不关PWM的事。一定是楼主软件上面的问题。你试试发固定的 10% 以下PWM占空比看看行不行。

楼主:
谢工,发固定的10%以下的没问题,不会闪烁,就是低端时占空比连续变低---0,会有闪烁的感觉。
我问过别人,他们也是采用叶工的方法。看样子,我也只得用这个方法试试。

楼主:
回7楼,调低频率也没用,我以前试过的。

网友E(2012-11-19):
我现在也出现楼主的问题,郁闷之中,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是怎么解决的呢?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F:
20KHz绝对不会闪烁,应该是分辨率不够引起的

网友G:
软件BUG,改写PWM占空比的时候导致一段时间的占空比错误,因为持续时间很短,示波器设置不对的话看不出来。

网友H:
看看波形,一定是软件设置问题

有 一种情况,请留意,比如当前计数周期计数到20的时候,你修改设置占空比为10的时候,

就会等到计数周期溢出到再10才能切换,即楼上OCON说的 ,要处理一下

网友I(2012-12-25):
人眼對暗視覺比較敏感
所以在低亮度調光分辨率應提高

网友J(2013-08-08):
我也碰到了,我的用的BT139做的,问题找到了,是可控硅维持电流不够,那位高手有好的解决办法呀,假负载不可取,另求高招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也碰到了,我的用的BT139做的,问题找到了,是可控硅维持电流不够,那位高手有好的解决办法呀,假 ...

可控硅调光,尤其是大功率可控硅肯定有这个事情发生,要避免要额外设计电路保证最低正向维持电流,但是会增加电源功耗。我觉得大把的调功IC可以用。可以考虑下。

网友L(2015-01-06):
引用 网友G:
软件BUG,改写PWM占空比的时候导致一段时间的占空比错误,因为持续时间很短,示波器设置不对的话看不出来。 ...

是哪里的错误?能提示一下么?我也调试看了,好像没看到有什么错误。最近做LED的PWM调光,也在低亮度时有闪烁现象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看看波形,一定是软件设置问题

有 一种情况,请留意,比如当前计数周期计数到20的时候,你修改设置占空比 ...

能详细说一下么?

网友M:
好像很有意思,学习学习

网友N:
以前没做过,自己动手试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能详细说一下么?

PWM翻转发生在记数等于目标的时候.
假设你目标占空比设置为130,当计数器记到130,就改变输出且清0记数
问题:
假设你目标占空比设置为130,当计数器记到128,你把目标130改为126,那么以16位计数器为例,记数要经历130...65535...1...125然后达到目标126,这个时间长,与你期望不符合

网友H:
3年的帖子了

网友O(2015-06-04):
软件仿真出的PWM会这种情况,硬件PWM就不会

网友P:
“按钮放掉无此现象,”

那测试一下,每隔一段自动调整器1%,一试便知

网友Q(2015-07-26):
这个问题,10年前就遇到过,我有办法解决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截止占空比设置高一点,例如到10%以下就直接关闭LED

叶工  您好,我的led  在1KHZ频率的PWM调光LED会闪烁 ? 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现在核对了所有的参数,感觉都没有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可控硅调光,尤其是大功率可控硅肯定有这个事情发生,要避免要额外设计电路保证最低正向维持电流,但是会 ...

硬件可以用DC/DC  带PWM 调光的来实现

网友T(2018-08-15):
请问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想不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