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二极管

楼主(2010-07-16):
把直流100V电压转换成25V的稳压管?IN4749 24 可以吗?

网友A:
貌似稳压管 本身功耗 在加上 负载电流,管子会发热吧,。。。

楼主:
哪有什么号的方法吗?

网友A:
你 的25V是做什么用的?负载电流是多大?

网友B:
电流不大的话串个限流电阻接4749是可以的

楼主:
这样4749,不会发热坏掉吗?还有通过电容降压后的实测电压为AC160.还有二极管应该怎么选?输出的电压应该是24V吧。

网友B:
这个好像不行吧?上电瞬间电流很大,不加限流电阻稳压管不会烧?输出是24V??

网友:
这得看1N4749的最高反向耐压值了。

网友C:
这样不行,应该把二极管放在稳压管前面才行。

网友B:
LS,还得多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D:
假如你的输入电压为8V,Vdz=6V,Iz=30mA,Rl=60ohm,那么Irl=100mA,Ir=Irl-Iz=70mA。Vr=8-6=2V,R=Vr/Ir=29.5ohm。上面是我随便拟的数据。

网友E:
在加阻值大点电阻

网友F:
当年用几个91V稳压管把300多伏电压采集下来,下面用了几M的电阻。

网友G:
还是用DC-DC芯片吧

楼主:
我是新手226
稳压管并联?

网友H:
图纸是可以使用的,典型的阻容降压应用。前几年做了N多的这种小应用。

网友H:
不过安全起见,最好串个0.5w 100R的电阻,充当保险

网友H:
当然了,最好是拿个实验板,自己动手焊一遍,你会深有体会的,
电路也可以换全波整流,

网友I:
楼主需当心。限流电阻一定得要。

网友J:
电流不大,可以用阻容降压的方式,电流如果有好几百mA的话,还是建议用BUCK开关电源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