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拉电容的等效ESR&求法拉电容手册,NEC松下都可

楼主(2010-07-16):
请教一下市面上出售的1法拉的电容的等效电阻大概有多大?如果将其作为断电瞬间的断电保护,其输出带载能力如何评估?市面上也有一种叫做动力法拉电容的东西,其内阻是非常的小(用相同负载对两种电容做过试验,动力法拉电容的带载时间明显长很多)。但是里面含有电解液,我希望用固态电解质的法拉电容。希望对这方面了解的朋友予以指点。
另外,哪位如果有法拉电容的手册希望能够给我一份,再次表示感谢。邮箱:sinetech@yahoo.cn

网友A:
你所选的法拉电容手册上会提到的,还有最大电流限制。三无的就别用了。还有,小法拉电容一般只用来给低功耗的数字部分电路做后备电源的……如果系统功耗比较大,还是老实选锂电或铅酸蓄电池吧

楼主:
我的系统功耗在45W左右,不过我需要的只是断电瞬间的大概100~150ms的断电保护即可。现在卖电容的很少有专业知识,只知道简单的指标。也很少有电容的手册。这个比较头疼。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满足 时间比较短 号称法拉电容是无比强大的

楼主:
电路设计,我需要有理论计算和数据的支持。还是希望能够找到相关技术指标。

楼主:
最近选了美凯能源的功率型的法拉电容,内阻小,适用于短时间内放大电流。还有一种称之为能量型法拉电容,适用于小电流长时间放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