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半波开关电源前端输入问题?

楼主(2010-07-16):
想请教高手一下:本人需要做一组辅助电源,需要同时使用2路三相电作为供电电源。所以,想请教一下,2路三相半波开关电源的输入滤波侧,如何做比较好,像我下图所示这样合理吗?

网友A:
哥们 是设计UPS 静态开关中的辅助电源 吗,这样做 应该可以吧,LZ 试过了吗?

楼主:
是静态切换,原来的开关电源就随便做了一下,后面的共模电感美加上,不是很可靠。来这里找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
各位高手来发表下自己的看法。。

楼主:
没有感兴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