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区控制时间!

楼主(2010-07-16):
最近要做个DC-DC变换器,要求是输入16V,输出为10V,输出电流最大2A,看了一些芯片,我们直接用buck电路搭建,开关部分用的是IRF2101去驱动7832开关动作,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控制死区时间的pwm控制器,请教各位,有没有做过这个项目的,选择过此类芯片的嘛?指点指点

网友A: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啊!只要你按照PDF资料接就可以了,有什么需求,可以发邮件给我shc928@163.com

楼主:
那其中的电感的计算,我看过站里面的帖子,都没怎么看懂,电容的选择还没的!

网友B:
你在selangor的哪个地方?上次我带女儿去wangsa maju那边还蛮快的.

网友C:
3楼:
可以用的芯片相当多,最便宜的可能是TL494。

网友D:
有些驱动芯片也是可以调整死区时间的,比如IR21844

网友E:
嗯,是有很多,问题是……

楼主:
问题是什么?

网友E:
问题是多得使人不知道如何选择呀

网友F:
传说SG3525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