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如何显示元件的value?

楼主(2010-07-16):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 6.0,生成PCB时,各元件的value都没有显示,如电阻R1只显示标号,没有阻值,哪位高手帮个忙?急!

网友A(2011-05-26):
使用全局编辑方式显示,PCB默认是不显示value的。

网友:
左侧有一列,让你勾选的选项,最下方有value,勾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