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VGA/OSD显示模块

楼主(2010-07-16):
用CPLD实现的多功能VGA/OSD显示模块,四个功能:
* 8Bit MCU接口的VGA Controller,64K真彩色,712x480分辩率(为什么用 这个奇怪的分辩率?要和Video转VGA兼容!用640x480当然没问题)
* Video转VGA。视频信号直接上通用的CRT/LCD VGA显示器。
* VGA彩色OSD叠加。VGA Controller和Video画面按D1分辩率逐点叠加。
* Video图像帧冻结,逐点读出。
几个功能混在一起,没有现成的名字,四不象!暂时用开发时建的文件夹名:V2VGA。

VGA Controller产生的显示样图:

楼主:
这个MCU接口是很早就用的,当时是51下用C直接写界面,太乱了,现在想抽时间移植一个GUI上去。
奇怪这个板叫图形接口及驱动开发,确很少GUI方面的讨论。

楼主:
OSD模式显示图:

用这个古老的VCD画面做图像源,是因为那几个字符。以前用过多种转换方式,字符显示的边缘都有不同程度模糊现象,很难消除,这一回算比较满意了。

楼主:
抓了一块图像,再到主通道显示出来:

楼主:
适合做什么?
* 用单片机做VGA人机界面,直接用普通15寸以上的VGA显示器, 51,AVR,ARM都可以。
* 显示视频信号,原来用TV、RGB监视器显示,淘汰了,上VGA屏。Video转VGA的转换器早就有,不过图像质量未必满意。俺这个V2VGA用隔行转逐行帧变换方式,如果不是快速变化的活动视频,图像质量是相当好的。
* 既要显示视频图像,又要叠加GUI界面,OSD显示。不仅是简单的叠加几个字符,是VGA分辩率下32K色图形的叠加,移到任何位置都不会有边缘颜色混淆。
* 不光是显示,还想读出摄像头某些位置上的亮度/颜色,有问题就处理。不过想整帧读出,压缩存储什么的就有点累,不合适。

楼主:
感兴趣的人不多啊,自己慢慢玩。
用CCD拍摄自己,显示到LCD上,OSD叠加Bitmap图:

网友A(2010-09-18):
我比较感兴趣啊,楼主留个联系方式互相交流一下吧,我的QQ:190347405

楼主:
有一段时间没上来了,不大上QQ,email: hcc21cn@163.com

网友B(2010-10-23):
模块能在电视上用吗?

楼主:
本来就是以以前基于Video的OSD向上提升而得,Down Scale下去当然可以。
现在Video信号过时了,电视也讲究高分辨率,向VGA靠拢,没办法,跟队伍走吧。

网友C(2010-11-22):
联系我:ayan2001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