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图测量仪电路

楼主(2010-07-16):
这是一个心电图(ECG)测量电路,哪位老鸟能帮我分析下啊 我是一点都看不懂。
1.为什么仪表放大器INA331输入级要共模输入呢?
2.上面的OPA336的作用是什么?
3.右腿驱动电路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感觉不对呀!INA331采用双电源,右腿驱动不应该采用5V分成2.5V的偏置了!我感觉这个电路是单电源供电。INA331是仪表放大器(高输入阻抗,高共模抑制比)。右腿驱动的运放将中点电平限制在2.5V,提高输入电路的共模抑制比(主要针对50HZ)。后级就是低通放大100倍(个人认为增益有些偏高)。至于接VREF的运放,除提供VREF电平外,还可以抑制直流漂移

楼主:
共模输入可以抑制共模干扰,在心电图机中工频共模干扰很强。
上面的OPA336实现高通滤波,滤除电极电势产生的直流分量,大概在300mV左右。
下面的OPA336是右腿驱动电路,用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驱动人体电位,能进一步提高共模抑制比。

网友B:
我曾用过这个电路,最终失败,后来换个方案,工频干扰对这一类电路影响特别大,建议该部分电路用电池供电,隔离后送处理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输入共模信号呢?可不可以同向和反向端都不输入呢?
回复 楼主:
输入共模信号时如何抑制共模干扰呢?

楼主:
共模输入可以抑制共模干扰,在心电图机中工频共模干扰很强。
上面的OPA336实现高通滤波,滤除电极电势产生的直流分量,大概在300mV左右。
下面的OPA336是右腿驱动电路,用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驱动人体电位,能进一步 ...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个共模电压的作用是什么呢?必须要加吗?还有这个电路下面的OPA366电压跟随器跟人体够成了一个回路/?

楼主:
我想知道这个共模电压的作用是什么呢?必须要加吗?还有这个电路下面的OPA366电压跟随器跟人体够成了一个回路/?

2# XZL

楼主:
有用的信号当然是差模信号。
共模的是“干扰”,而不是信号!直观地讲,人体和电极都起到天线作用,市电辐射的50Hz能量被天线接收下来,就形成仪表放大器输入端的共模干扰了。

电路下面的OPA366,右腿驱动电路,确切地讲应该是将共模电压反向,然后再加到右腿上的,这样才能抵消人体共模电压的变化趋势。楼主的电路只能是示意性的。实际电路这么做右腿驱动是有问题的。

另外,实际电路还要在100K电阻后面加RFI电容,后级的低通滤波也不实用。

网友C(2013-08-23):
请问楼主,这个后面做过没有,本人现在有个作业,想用这个设计,不知是否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