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方法太阳能给蓄电池充电的mppt问题。困惑

楼主(2010-07-16):
看到说用PWM控制MOS管,经过L、C和肖特基二极管给蓄电池充电,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可以调节太阳能板的负载,以便达到最大输出功率。

可太阳能板的模型是电流源,PWM关断期间,负载电阻变很大了,输出功率不是很小了吗?靠电容充电吗?

想请教高手指点下,调节PWM是如何改变太阳能板的等效负载的?太阳能板是恒流源。

楼主:
网上有介绍降压型DC-DC的,有升压DC-DC的,我个人感觉降压的其实做不到真正的MMPT,因为太阳能板的电流不连续,MOS管关断期间,太阳能板没电流输出;升压型的才能真正做到近似MMPT,近似,是因为它电流持续,但是有斜率(经过电感的电流)。
不知道理解对不对,,,,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A:
PV电池两端要并电容的,主要使维持直流电压水平,保持MPP,PV电流可以通过电容器续流。

楼主:
那问题变成这样:MOS管关断期间,PV给电容充电,导通期间,PV和电容共同给电池充电.
那电容的放电截止电压,只能到电池电压,电容充电的最高电压,是PV的开路电压,有以下2个问题:
1、电容能充的电量非常小,要么用非常大容量的电容。
2、PV给电容充电,电压是逐渐升高的,输出功率也是变化的,MPPT点不就做不到了吗?
3、MOS管导通期间,PV从最高电压往下(给电容充电的最后的电压为最高电压),那么MPPT点在哪里?

楼主:
?没人可以解答吗?
继续等,,我就不信了!

网友B:
CN3083是可以用太阳能板供电的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该器件内部包括功率晶体管,应用时不需要外部的电流检测电阻和阻流二极管。内部的8位模拟-数字转换电路,能够根据输入电压源的电流输出能力自动调整充电电流,用户不需要考虑最坏情况,可最大限度地利用输入电压源的电流输出能力,非常适合利用太阳能板等电流输出能力有限的电压源供电的锂电池充电应用。CN3083只需要极少的外围元器件,并且符合USB总线技术规范,非常适合于便携式应用的领域。热调制电路可以在器件的功耗比较大或者环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将芯片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内部固定的恒压充电电压为4.2V,也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的电阻调节。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当输入电压掉电时,CN3083自动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此时电池的电流消耗小于3微安。其它功能包括输入电压过低锁存,自动再充电,电池温度监控以及充电状态/充电结束状态指示等功能。

QQ:316710215
15914107194  李

网友C: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也比较赞同用升压的方式。
关于电容蓄能太小可以通过提高开关频率和加大电容来解决。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PV都要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电池倒灌,如果不接呢,倒灌会有什么后果?
接肖特基带来一个发热问题,如PV输出电流5A,肖特基压降0.6V的话,就有3w的热量,要加很大的散热片。
如果用MOS管来防止倒灌,散热问题解决了,可是,CPU判断PV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总有个时间问题,这个时间内可能电池倒灌。

网友E(2010-12-29):
mppt的本质就是阻抗适配器,把电池板的输出阻抗和输出负载阻抗通过DC-DC进行匹配,要让输入电流连续目前只有使用L或者C,或者两者兼用。这样就能达到输入电流连续的效果,输出一般是电压,只要能维持电压连续,电压纹波满足一定要求即可,不比苛求什么。

另:输入电流纹波的大小比值就是MPPT的实际效率比值。

网友F:
MPPT的实质,就是要找到太阳能电池刚好要进入恒流输出的那一个点,这个地方电压与电流的积最大。

网友G:
up,本质就是LS说的,改变了电压和电流就是改变了负载。如何等效,我没有模型。

网友D:
本质上只要你的算法好任何类型它都应能找到最大功率点,
比如一个12V的恒压源再刻意传个电阻,最大功率点就为输出6V时,所以你可以用这种电源去检验算法。

网友H:
唉~

LZ4楼的理解严重错误。
对于开关电源的输入端,由于开关电源的频率高,电容储存的能量根本就放不完,基本上可以视为开关周期内输入电压是恒定的。
mppt是宏观上的的调控,而不是微观上的。

网友I(2011-10-20):
看来楼主对电源不怎么理解,呵呵

网友J:
实现MPPT一般情况下只有使用升压或者是降压的开关电路 单纯的PWM基本不能实现MPPT

网友(2013-05-01):
大家可以看一下CN3722这个芯片资料,对做太阳能控制器有帮助!我也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