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

楼主(2010-07-16):
菜鸟请问一个N沟道增强型MOS管和一个P沟道增强型MOS管的型号,速度要比较高,20MHz左右,电压大概要大于20V。谢谢

网友A:
那多的哦...

网友A:
你要的是对管吗?

楼主:
对管是什么?我就是要P沟道和N沟道的场效应管
3# chenyongs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