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I2C的理解(欢迎讨论)

楼主(2010-07-16):
先感谢版主的热心,感谢网友对我问题的回答,我也奉献点我经验,对刚接触ST32的同仁提供点看法。
      查了查论坛,发现I2C是最火的(),我也凑个热闹。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在I2C上花的时间最多,近10天,占了整个开发时间的近1/3,也很是搓火。
     我用的I2C,库函数是3.0(今年4月的),例程参考了无数,手册也仔细研究了,包括勘误表,还仔细研究了一下所谓的4.0的例程(STM32F10x_AN2824_FW_V4.0.0),I2C的例程,不是SEE。但库函数和3.0的一样的,例程主要是增加了异常处理,增加了polling方式下某些关键地方关中断,而且要求I2c中断是最高优先级的,还是不稳定(不是不能用)。另外说一句,死等是调试下最好的方法,你应该感谢例程中的死等,否则好多问题一般人发现不了,一般测试都要死等(标志),没任何问题了,发布前加上超时判断,超时判断只是容错的处理方法而已。
    最后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模拟了(半天搞定。),唯一的收获就是对I2C的细节和STM32又有了深刻的理解。
   所谓我认为stm32 i2c之所以受到这么多的关注,
1、是因为设计过于繁琐,对硬件不是很清楚的话很容易犯晕。
2、标志位设计有缺陷,这就说所谓的BUG,造成死循环或等待超时,参看勘误表。
3、读最后一个字节的时候尤其容易出现问题。
4、关于说不能用的有点绝对,那是你软件编程有问题,但问题还是比较大的,让你心里没底。
5、如果靠纠错或为了满足I2C模块正常工作,要做额外大量的工作,就得不偿失了,因为一般I2C很多时候是用来读EEPROM的。
6、I2C的协议和时序非常简单,因为是同步的,作为主设备的时候很容易实现模拟,不怕中断打断,不怕时钟节拍不固定,只要时序对就可以,这也是为啥SEEPROM采样I2C的原因,这种慢设,很容易在主程序中模拟。
7、关于EEPROM应该是最没有争议的地方了,用了10几年,没发现过任何问题,即使有所谓的从设备拉低死锁总线的问题,(也是唯一听说过的问题),但我从来没测出过。处理方式呢,无非是复位从设备,或者检测到总线一直为低的时候,发送9个时钟节拍,就能解决。但这种问题用硬件I2C是不能解决的。
8、一般的ram设计芯片或多或少都会有BUG,很正常,因为arm是搭积木出来的,而且面向对象太广(万金油),设计比较繁琐。稳定要n年,知道bug先绕过就行了。
9、补充一句,出现问题,不是在I2c总线时序上,主要是标志位上,也就是说ST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如果你不查标志,算好时间,也没问题。或者说标志出问题了,也能正常读写的。不信你试试。
10、建议在批量工业产品慎用STM内部I2C。无论从代码开销上,还是执行效率,无论是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是实际的运行效果,我看不出使用硬件I2C的任何好处(用STM32芯片)。
   仅供参考。
    讨论仅限于对I2C的认知,不回答程序bug之类问题,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还不能正常读写,只能说明你软件有问题,和ST没关系的,好好看I2C时序,好好看例程。
    欢迎对我10条建议拍砖。
    要是ST有个民间的勘误表就好了,多少人会少走多少弯路啊。

网友A:
不管结论是否正确,但鼓励这种钻研的态度,加酷!

楼主:
欢迎对我的结论提出异议,我负责解答。

网友B:
虽然费了几天周折。
400k速度,连续读写eeprom都没啥问题。

网友B:
唯一的一个问题是EV8-2中断的时候,
发送完stop需要等待EV8-2状态被改变,
即stop操作生效。

否则,第二次操作start,产生EV5中断以后就再也没有中断发生了。

网友B:
但是如果把stop放在EV8事件的最后一个发送字节,
即DR寄存器空,移位寄存器非空的时候,
不需要等待stop操作也没有关系。

除了这一点意外,
其他的都很好。
没感觉到怎么难用

网友B:
说实话,ST的产品参考手册做的很差。
但是相关应用文档和例子程序做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简单,不会出错的,否则就不是STM的BUG,而是设计错误了。
我是做保护的,程序量很大,流程也比较复杂,所谓容易暴漏问题,建议你不做超时处理,异常中断打开,但不处理,如果允许2天没问题,那你就可以加上异常处理和超时处理,放心使用了。

楼主:
另外就是你自己查标志,而不是查事件,出错的几率要小的多。因为有的事件是由多个标志组成的。但请标志严格按手册来。

楼主:
我的模拟1M没出任何问题,试验和以下不延时都可以用的。延时值得是模拟时的DEALY,为了安全还是插入了5条语句。我的内部时钟是72M的。我在FM24c64 铁电以及SEEPROM 24C02上都模拟过,结果很放心

网友B:
我来试试不做超时连续两天读EEPROM,看是否有问题。

“我是做保护的,程序量很大,流程也比较复杂,所谓容易暴漏问题”

不管怎样,还是要确定是STM32的问题,还是你自己的程序问题。

楼主:
程序没问题的。也可说出现所谓的问题的时候,总线状态是没有异常的。
    但不管怎么说,如果I2C搞的这么费劲,出了这么多莫名问题,不管是不是st bug,和设计初衷是相悖的。
可以认为是个设计败笔。好像哪位老弟说的,当时ST的I2C设计师肯定喝多了,我到不这么认为。但水肯定是灌多了。

网友C:
说来惭愧,我没有楼主的钻研精神。
我一般是在例程上找一个IIC的库函数,然后根据芯片的数据手册,调整通讯速率和必要的延迟等待,直到稳定工作位置。

网友D(2011-07-25):
由于以前对IIC的使用都是基础的,突然接触如此多功能反而无法适应,最后模拟解决。

网友E(2013-02-02):
楼主最后是怎么实现的呢?可以发送我一份参考下吗?我的邮箱fly222yu@163.com,我的也是这样,发送完地址之后,等待EV5的时候,没有ACK信号,芯片自带的和模拟的都是这样,很是纠结啊。。。

网友F:
st和程序和例程做的确实很直观的,几乎都有注释的,不错,顶了

网友G:
为什么我的IIC通信得到的结果全是0xFF呢?

网友H:
鼓励钻研

网友I:
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J:
大赞啊!!
最近用硬件IIC经过发生主机在检测总线是否忙碌的时候死掉了!!
while(I2C_SR3 & 0x02);
在这边死等!!!

网友K(2013-04-02):
我的模拟IIC怎么不好使呢,蛋疼啊

网友L:
简单的事情非要复杂会 , 过度设计 , 蛋疼

网友M:
楼主的钻研精神真的比我高很多   真的很不错   谢谢了   楼租   帖子需要加精    呵呵

网友M:
顶起来   不错哦   呵呵   原创帖   呵呵

网友N:
我也用过一次,累死累活的搞了几天,最后还是模拟I2C解决的问题

网友O:
经常遇到从机死锁问题,复位也没用。

网友P:
听一个学长说他用STM32与电脑通信老是出问题

网友M:
共享的资料很不错   楼主   谢谢了   电子这个行业  钻研很重要   不错哦

网友Q:
今天看ISL1208  I2C接口的时钟芯片,用STM32 I2C驱动,还没有合适的硬件平台,没试过,做了再来发言。

网友R:
我用硬件I2C搞了一天也没搞定,后来直接端口模拟,半小时就OK了:hug:

网友S:
深圳市浩天星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开发、设计智能车载GPS导航多媒体系统方案的科技公司,由多名多年从事汽车GPS导航领域的资深研发工程师成立。公司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勇于创新的研发团队致力于产品的开发设计,先后以ARM内核芯SIRF A4/A5//PRIMAII;三星S3C2451/S3C610平台为控制核心,以国际上流行的WINCE 6.0嵌入式系统和Android系统为软件操作平台,成功开发了与电脑操作界面相似的智能车载GPS导航多媒体系统。公司技术实力雄厚、技术掌控全面:在汽车CAN-BUS总线、LIN总线,VAN总线方面技术尖端,有全车系完整、稳定的汽车总线协议;WINCE、Android应用层软体开发、ARM底层软体设计、MCU软体设计、GPS、DVD硬体设计等技术也是行业领先。公司具有完成从产品创意,系统设计,软硬件设计到产品批量生产跟踪服务的能力,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车载导航系统多媒体的完整解决方案!我们同世界知名半导体公司SIRF,ZORAN,ESS,SUNPLUS,ST,SUMSUNG等保持密切联系,为客户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后盾。作为一家技术公司,一直秉承“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公司本着“科技为先,积极创新,快速发展”的企业科技精神”,以不断创新和精益求精致力于新产品的研发及推广。多年来,我们以“顾客至上,诚信第一”为宗旨;以“智能实用趣用型车载产品设计”为的目标服务于广大客户和社会,赢得客户和社会各界朋友的好评!欢迎各位客户朋友来电来公司洽谈合作。
深圳市浩天星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云龙
电话:(0755)27880069     手机:13316809175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九区三栋百思特商务大厦403-408(D08) "宝安汽车站斜对面“

网友T:
引用 网友A:
不管结论是否正确,但鼓励这种钻研的态度,加酷!

鼓励这种钻研的态度

网友U:
观点值得参考

网友V:
引用 网友O:
经常遇到从机死锁问题,复位也没用。

是不是sda线一直低电平必须断电才能恢复高电平啊?

网友W(2013-05-08):
用镊子碰碰SCK,SDA。偶尔把SCK和SDA短一下,看看I2C程序是否还能读出或写入数据。

网友X(2013-07-12):
马上要搞IIC了,听大家这么一说有些胆怯,两周半所有程序要编出来,才刚刚开头

网友Y:
理解的很到位   楼主  很不错  学习学习  很不错

网友F:
STM32的确12C从硬件角度上来说可能没有多大的问题,但从使用角度 上来说很难把他用起来啊

网友Z(2013-08-11):
感谢楼主给出的参考与建议。
我正在学习I2C模块, 准备使用硬件方式(中断)、DMA 读写EEPROM(AT24C02)。 等后续有了进展再与大家分享。

网友AA(2013-11-01):
这两天也卡在i2c的  eeprom上  自己用库写得到的也是0xff  还要继续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这两天也卡在i2c的 eeprom上 自己用库写得到的也是0xff 还要继续看

用的什么库?不要用标准外设固件库里i2c读写EEPROM的例子,里面都是while死等,用CPAL库中的例程。

网友AB:
我的IIC就是标志位的错误 老是写入不了设备地址 楼主能把你做好的IIC程序发给我参考下吗  1779126276@qq.com 非常期待

网友AC(2014-01-15):
不管怎么样都顶一个吧,我的I2C与FM24Cl04通信很不稳定,做测试有时候能通过,有时候就挂了

网友AD(2014-08-30):
st和程序和例程做的确实很直观的,几乎都有注释的

网友AE:
鼓励钻研,
同时很具有借鉴意义

网友AF(2014-10-31):
引用 网友J:
大赞啊!!
最近用硬件IIC经过发生主机在检测总线是否忙碌的时候死掉了!!
while(I2C_SR3 & 0x02);

几周的折腾发现 iar编译是生产 btjf 指令来判断该位。但是运行时则是,读到addr置位之后 立刻清零了addr;这本来也没错 因为这指令里面有一个读sr1的操作。但蛋疼的是,它判断完还跳会这一句,靠!都清零了,判断还能通过么

网友AG:
请问STM32F3  M4核 I2C还有这类问题吗,,M3 官方是公布了I2C BUG以及处理建议。

网友AH(2015-01-06):
确实感觉摸你的I2C更好用

网友AI(2015-09-15):
硬件IIC有问题早有耳闻,还是换成模拟用吧!

网友(2015-12-17):
IIC就是一种通信时序,按照这个时序设计的收发器都可以统一一致工作。

网友AJ(2017-11-28):
如果不是有特殊要求的话,真是不要用硬件I2C,配置、操作确实麻烦,而且有些情况手册里面并不会写,只能自己测试出来,完全不如IO模拟来的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