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问题

楼主(2010-07-16):
有知道怎么把IAP的启动程序和用户程序 一起通过ISP下载到STM32中去的吗 刚弄 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2014-04-20):
现在解决了不?

网友B:
ISP的实现是,需要将BOOT管脚配置成上电从System Memory启动,然后自动执行bootloader—被固化在STM32芯片内的烧写程序,通过串行接口从PC机下载应用程序到STM32芯片内部存储器中.
STM32 IAP的实现是,用户自己编写一段烧写程序,通过ISP或者仿真器事先烧写到用户FLASH中,使用时通过某种方式触发这段程序,再来从串口接收数据,然后烧到相应的FLASH中,不需要改变BOOT管脚配置

网友C:
很老的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