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能做反馈电路吗?

楼主(2010-07-16):
我愁死了,电源输出有摆动,我想做个反馈电路,可不知道怎么做,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什么意思 运放当然能做反馈了
想做个稳压?

楼主:
恩,就是想做个稳压,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不过刚试了好像还可以,就是功率到2W能不能撑的住,麻烦赐教!谢谢啊!

网友A:
可以做稳压,不过要在输出加个三极管扩流才行。还要注意输出电压不能超过运放的线性工作区。

楼主:
谢谢你!可是为什么要加扩流啊?难道稳压管会让输入电流变小吗?

楼主:
天神下凡,你还在吗?

网友A:
你的电源稳压后不需要接负载供电吗,运放不能直接输出大电流的。

楼主:
哦,我知道了,我就说怎么刚一接负载就掉电很严重,谢谢!

网友B:
OP-27作稳压,大材小用了。
再精密的稳压电路,OP-07还不够用?

网友C:
OP27的温度系数更好点.OP07C和OP27G毕竟差了5倍价格

楼主:
电压是稳住,可带负载能力怎么好差!!???

网友C:
上图吧,稳压电源用TL431是最方便的.

楼主:
图不在身边啊,哈哈,谢谢了,明天发图请教!:handshake

网友D:
接个LDO啊?

网友E:
一般的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流只是几十毫安,所以稳压完成之后需要电流放大电路,否则带载能力肯定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知道了,可是我就是觉得电流放大以后会不会又影响稳压想过啊?谢谢你!

网友C:
有负反馈所以才能稳压

网友F:
回复 楼主:
再上个图分享下啊,这样让大侠们好分析。。。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稳压后接电压跟随怎么样?运放做的,它的功能也可以提高带负载能力。这样行吗?

楼主:
这个是图,望指点!

网友A:
你把稳压器出的电压缩小1000倍 想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缩小1000倍吧,就是放大系数笑了点啊?测得结果也不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我就想在哪加个反馈该怎么设计才合理啊,指点指点我吧,谢谢!

网友A:
哦 呵呵 看差了。
你是觉得LM317的输出纹波大?还是有高频干扰?
20V是怎么来的?变压器+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纹波大,摆动范围在接负载的时候比较大,而我们要求精度又比较高,不是高频干扰!20V是先变压器再整流!

网友A:
你看一下20V的纹波多大,317的输出纹波,是不是符合317datasheet中的纹波衰减参数,从而确定317是否使用正确。
可以考虑换一款纹波更小的稳压器,

楼主:
可我加这个反馈电路没有用吗?我刚把这个反馈电路加上加负载测试可以还可以特别稳定,可十几分钟后加负载电压立马掉到1V多了,负载20欧姆左右=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233270&ptid=184771]29# 天神下凡

网友A:
负载20欧,输出电压2V,op27哪能输出100mA的电流啊,肯定是要保护了。
再说,你的这种接法也不叫反馈啊,只是接了个低通滤波器再加一级缓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反馈到底怎么接啊?

网友A:
反馈不能解决问题

可以接LC滤波器试试

网友G:
2W负载能力有点悬,不过你可以试试接跟随后的效果,这个玩意只能多试验了

网友H:
那个DAC干什么的,是去调整317的输出电压吗,应该问题在这里吧,既然调节了,就要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不?那个确实是调整输出电压的,ke

网友A:
DAC调节输出电压,那你试试不接DAC,稳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