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的P2口作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0-07-16):
我是初学者,头一次做单片机。
我现在用P0与P2口作输出,使它们驱动Tx2-5V的继电器,P0口在接了上拉电阻后,驱动很正常。但P2口内置了上拉电阻(查资料看到的),没加上拉电阻,在用它驱动时后发现LED灯只亮一点点,继电器也不能动作。用万用表测量发现P2口的电压比P0口的电压低了0.5V左右。

请问我是要改成加上拉电阻吗?
这是我的图

网友A:
三极管的负载比较大,所以需要的基极电流也比较大,P2口内部上拉电阻比较大,不能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是三极管饱和导通,所以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所以需要在P2口加上拉电阻,而且上拉电阻不能太大,5K欧以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我稍后试试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