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一次发送超过USB设备端点大小的数据包

楼主(2010-07-16):
各位高手,请教几个问题:
1。USB设备的端点大小为64字节,那么能否一次发送超过64字节的数据,比如100字节?
2。如果一次发送100个字节,会出现什么问题?
3。是不是端点大小限制了每次发送数据量的最大值?
谢谢先

网友A:
不行的!
“有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
需要发送两次!

承接USB和RF设计应用
销售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usb、RF 、NET学习板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再问个问题:
主机侧有没有端点大小限制的问题?

网友A:
有,和驱动,应用软件,操作系统都有关系.

承接USB和RF设计应用
销售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usb、RF 、NET学习板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B:
可以,分多个包发送。

比如你有15吨的货,但车一次只能装10吨,这样需要拉2趟。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