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ISP下载失败,提示“请尝试用稍低的波特率下载”

楼主(2010-07-16):
上图为我的232下载模块的图,采用STC89C52RC,配以STC-ISP下载工具。
但在下载时L1灯为亮的,然后就经常提示“请尝试用稍低的波特率下载”然后以失败告终。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把波特率调至低点即可正常下载。

楼主: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233108&
ptid=184778]2# ljp98

你好。我尝试过,把波特率无论调到多低,都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B:
想办法验证你的硬件没问题,步骤没问题再说。STC的ISP很简单的,不要心存畏惧,也不要怀疑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反复验证过了,关键是它早两天还顺利的。现在不行了,怎么也不好了……郁闷啊。

网友C:
通信芯片换一个呢

网友D:
rs232坏了,我以前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