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TM32F系列软件资料的看法

楼主(2010-07-16):
TI提供了基于位域定义的许多芯片寄存器文件,在操作寄存器的时候只要直接对对应的位域赋值就可以,一目了然,非常方便;而STM32F的资料都是使用32位的常量来操作寄存器,这样就显得比较麻烦;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同感!有没有办法来实现STM32F系列寄存器位域操作呢?

网友A:
你是否完整地看过ST的资料呢?

楼主:
对,我承认没有完整的看完ST的资料,麻烦香主提示哪个文件是关于寄存器位域定义的!请不要跟我说stm32f10x.h就是,谢谢!

网友A:
对,我承认没有完整的看完ST的资料,麻烦香主提示哪个文件是关于寄存器位域定义的!谢谢!
引用 楼主:

没有完整地看完ST的资料,怎么就会有楼主位的结论呢?这不是很草率吗?

请在这个网页下载完整的资料,关于寄存器位的说明在Reference Manual中。
http://www.st.com/mcu/familiesdocs-110.html

网友B:
stm32f10x.h为什么不好用呢?

区别不过是TI按照单独寄存器的位来定义结构体,而ST按照整个外设的寄存器位来定义结构体。

所以用ST的代码是初始化一个结构体,而TI的代码要初始化多个结构体。

我个人觉得是习惯的问题,用起来没有区别。

楼主:
to 五楼,即使是3.3版本内的stm32f10x.h寄存器也还是基于完整的32位整数定义的,究竟哪里有基于位域定义的寄存器头文件?为什么要这样躲躲闪闪?